[技术讨论] 这个简单的电路,到底能不能得到电压相加的效果?

楼主(2022-04-29):
起因:
想用STM32控制PWM,将两个电压相加。   比如VIN=9V, VOUT=5V, 要输出13V左右。

粗略想了下,好像可以。 但是仔细分析,又不对。
原因:当信号低电平的时候,VIN和VOUT是串起来了,但是电压是相对VIN的,并没有对地产生电压累加的效果。 (否则如果取消右侧二极管,那电压就能无限升高了)

楼主:
除了加74进行电压转换以外,有没有其它的倍压电路,或者升压电路啊。

可以加二极管,三极管,电容。 但是不能加芯片了

网友:
由于那个1K电阻,这个电路应该是输出能力很弱。
用推挽输出能好些。

网友A:
另外,你那个电容取值10uF/6.3V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那个电容取值10uF/6.3V是认真的吗?

这只是示意图,电容参数后面会改的。  我只是用来开启MOS的,开启就不关闭了,因此能力无所谓,只要有效果就行。

现在直觉是没叠加效果,跟常见的累加有点不同。 电压叠加后的传递不科学,但是让我说哪里不对,又说不清楚,就是感觉电流驱动不起来。

网友B:
关闭时是左边电容电压和VIN叠加,叠加就是相对地的电压。再充给右边电容。

网友C:
的以经用到这么多料了,用9V加一个电感升压,前提要有MCU,看你这应该也要用到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以经用到这么多料了,用9V加一个电感升压,前提要有MCU,看你这应该也要用到MCU ...

MCU倒是有,不想用电感升压,怕控制不好烧东西。 毕竟频率高,走线不科学添麻烦事。

还是这种倍压电路简单、省事、安全。 频率100HZ就够用了,反正对电流没要求。

网友D:
我觉得你弄反了,
你应该让VIn是5V,Vout 是 9V, 这样就容易多了。
然后也不需要那些三极管了,直接用IO输出就可以了。

另外,那个“飞电容”前面的驱动电路一定要推挽输出。

网友E:
要求不高用三极管搭出一个2倍压放大器难度很高哦

网友D:
这个很简单,没必要非得用三极管,照着这个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