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和C51程序编译并基于Proteus仿真

楼主(2022-04-29):
一、MDK5环境的安装 文件资源主要来自老师的分享,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keygen**之前,需要以管理员身份打开Keil uVision5,否则生成的注册码将会出错。
可以看到这里我将之使用时间注册至2032年。

楼主:
二、第一个STM32工程–LED闪烁
1. 工程创建

楼主:
2. 选择芯片
这里我选择了STM32F103R8

楼主:
3. Run-Time Environment设置(可省略)

楼主:
由于这里进行了设置,后面我没有将启动文件引入Source Group 中

楼主:
4.工程文件的创建

在之前的操作基础上我测试了编译helloworld,这里就不做演示了。
接着我再次建立工程,跳过了Run-Time Environment设置,然后进行工程文件的创建。

楼主:
建立一个文件夹,并在文件夹里创建如下子目录。

楼主:
CMSIS中建立startup文件夹

楼主:
satrtup中的文件如图所示

楼主:
Doc中放客户说明文件

楼主:
Libraries中文件如下(直接copy自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标准库)

楼主:
User中文件如下,其中mian.c文件是自己建立的
所有文件来自标准库(标准库来自老师的分享,官方也可以下载,这里不提供链接),按照这个格式放好。

楼主:
进入Keil uVision5,建立新工程,

楼主:
按图示按钮,进入新增分组界面

楼主:
在这里,建立与刚才文件夹同名的分组。

楼主:
双击分组将之前文件夹里的文件放进

楼主:
注意这里要选择相应的文件类型,不然搜索不到。

楼主:
文件类型,不然搜索不到。
点击魔法棒-c/c++

楼主:
Define按图示填入USE_STDPERIPH_DRIVER(注意,这很重要,不然后面编译会出现很多问题,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Inciude paths按图示加入包含头文件的文件夹,工程会自动优先在添加进来的文件夹里搜索头文件。
自此,工程文件的创建才算完成,

楼主:
5.编写代码(LED闪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

    *由于STM32的GPIO工作模式有8种(输入4种+输出4种)
    *在GPIO输出之前要先对要操作的GPIO进行配置
    知识点:
    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结构体
                {
                    uint16_t GPIO_Pin;
                    GPIOSpeed_TypeDef GPIO_Speed;
                    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
                }GPIO_InitTypeDef;
    三个函数:
    1、GPIO_Init(GPIOB,&GPIO_InitTypeDef);
    2、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这里的意思是给端口5高电平
    3、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把GPIO引脚设置低电平(红LED灯亮)
    */

//驱动程序:GPIO初始化设置
int led_gpio_init_()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Def;//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

    /*使能GPIO的rc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配置GPIO引脚*/
    GPIO_InitTypeDef.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0|GPIO_Pin_1;//使用操作符可以一次使用多个引脚,端口0是绿色  1是蓝色    5是红色
    GPIO_InitType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设置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TypeDef.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初始化*/
    GPIO_Init(GPIOB,&GPIO_InitTypeDef);//参数一选择GPIO外设(ABCDE)参数二指向GPIO_InitTypeDef的指针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int i = 10000000;
    while(i--);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led_gpio_init_();//调用GIPO初始化函数

    /*循环给高低电平实现闪烁*/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
    }
}

楼主:
6.代码讲解

对GPIO的配置是通过各种函数实现的, 这点和51有所不同,51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其实库函数的本质还是操作寄存器,只不过官方将它封装成了各种函数,来方便操作寄存器,毕竟STM32的寄存器要比51多很多,要记住每个寄存器的名称是不容易的,而通过各个函数就可以简单的操作各个寄存器了,在MDK开发环境中可以通过右键Go to definition of 'xxx’来查看各个函数是如何操作寄存器的。

楼主:
从初始化配置时,要先使能GPIO的时钟,指定引脚,设定输出速率和工作模式,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此处放几张截图,来自STM32f10固件库使用手册中文版手册,有很大帮助。

楼主:
7.编译成功

楼主:
三、安装并熟悉Proteus 电路仿真软件
1.安装及遇到的问题

文件来自老师分享,不便提供,安装过程不做赘述。当安装完毕后,建立工程,然后准备进入元器件库,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提示找不到元器件库。

楼主:
解决办法是,右键Proteus 8 Professional文件夹,选择属性,按照图示,勾选允许完全控制、修改,点击应用。\

楼主:
问题解决。

楼主:
2.配置电源线

design–power rial configuration–更改name为GND–分别添加VDDA、VSSA

楼主:
3.连接组件
连线如图所示

楼主:
4.开始仿真

可以看到出现高低电平,但是灯没有亮,猜测是电阻值的问题,目前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可以得知仿真成功。

楼主:
四、C51程序的设计和仿真
1.keil c51的安装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c51的安装包,打开安装程序后,生成的安装目录跟MDK5所在目录一样

然后出现了一个C51文件夹,这里我不是很懂,是否是keil c51与mdk5共存了,后续我也没遇到问题,但是看网上教程没有这么简单啊,有点迷惑,但是也算搭建成功了。

楼主:
2.建立c51工程–实现led流水灯效果

前面选择芯片那些步骤之前都做过,这里选择了AT89C51,然后添加启动文件,新建main文件,这里不做截图一一展示了,最终创建的界面如下。

楼主:
3.写入代码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0=0xfe;
  delay();
  P0=0xfd;
  delay();
  P0=0xfb;
  delay();
  P0=0xf7;
  delay();
  P0=0xef;
  delay();
  P0=0xdf;
  delay();
  P0=0xbf;
  delay();
  P0=0x7f;
  delay();
}
}

楼主:
4.生成hex文件

楼主:
5.进入Proteus连接组件

楼主:
6.链接到hex文件

楼主:
7.开始仿真
很遗憾灯没有亮,但是通过高低电平的变化可以看出仿真成功了,可能电阻值,或者电源线配置有问题,这个留给以后去探究。

网友A(2022-10-06):
TIM4、UART1初始化代码只是些各种相关基本配置,不跟别的外设有关联

网友B:
显然直接调用的话,那么调用线程会被阻塞暂停

网友C:
需要加上一定的工作电压

网友D(2023-05-01):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A:
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精度不高

网友E: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B:
通过函数指针传递的功能来获得B的功能

网友F:
因为小灯中不会有电流通过

网友F: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G:
当晶振布置在PCB中间,或离PCB边缘较远时,由于PCB中工作地(GND)平面的存在,使大部分的电场控制在晶振与工作地之间,即在PCB内部,分布到参考接地板的电场大大减小,导致辐射发射就降低了

网友H:
跟那个施密特触发器的配置有关

网友I: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C:
该函数执行完后继续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