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实际电路与仿真电路不符合,不知啥原因,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2022-04-29):
实际电路与仿真电路不符合,不知啥原因,请教一下,谢谢,实际放大器用的是OP297!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你不就是仿真A,实物B吗,为什么还问A和B不一样呢

网友B:
你这种波形,我以前在不知名国产tl082上得到,是电压跟随器的解法。在高频上有驼峰(两个)。
你这种sallen-key 是电压跟随器,1倍增益,相同。
商业运放内部都是“润”过的,没润过的老运放都不好找了。
op297我翻了手册

如图所示低频极点是在100hz,高频极点在3M左右。
可以适当提高低通滤波器的增益。截止频率降低。不行就换运放。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实际电路你怎么测试的频域相应

网友D:
频谱仪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