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FreeRTOS在STM32下完成一个多任务程序

楼主(2022-04-29):
一、移植FreeRTOS 1、可以去freertos官网下载源代码文件,是下载速度很慢;
2、将下载好的压缩包解压然后打开文件,将这个文件移动到source目录下

楼主:
3、然后将下图这个文件夹复制到另一个叫keil的文件夹

楼主:
4、打开keil5,然后打开一个工程并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freertos,冰箱其中添加源文件
FreeRTOS\Source\list.c
FreeRTOS\Source\tasks.c
FreeRTOS\Source\portable\Keil\ARM_CM3\port.c
FreeRTOS\Source\portable\MemMang\heap_4.c
FreeRTOS\Source\FreeRTOSConfig.h

楼主:
5、添加头文件目录,按照下图所示操作,然后就可以写代码了

楼主:
二、STM32下完成一个基于FreeRTOS的多任务程序练习

1、程序要求
执行2个周期性task;
task1,每间隔500ms闪烁(变化)一次LED;
task2,每间隔2000ms,向串口发送一次指令数据“hello world!";

楼主:
2、打开文件14-3,SRAM动态创建多任务文件,然后按下图操作。

楼主:
3、根据需求改好代码。

楼主:
4、不存在错误

楼主:
5、生成.hex文件

楼主:
三、程序的烧录

1、先将板子通过usb转串口连上电脑,然后打开开关,安装驱动

楼主:
2、在mcuisp中进行配置,并导入.hex文件

网友A(2022-10-06):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B: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C: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D(2023-05-01):
优良的文本处理工具,工作时它会扫描文件中的每一行,查找与命令行中所给定内容相匹配的模式

网友A: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