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时钟控制RCC探究

楼主(2022-04-29):
RTCSTM32单片机的脉搏,是单片机的驱动源。使用任何一个外设都必须打开相应的时钟。这样的好处就是,如果不使用一个外设的时候,就把它的时钟关掉,从而可以降低系统的功耗,达到节能,实现低功耗的效果。
       STM32单片机的时钟可以由以下3个时钟源提供:
      1HSI:高速内部时钟信号 stm32单片机内带的时钟 (8M频率)     精度较差
      2HSE:高速外部时钟信号  精度高 来源(1)HSE外部晶体/陶瓷谐振器(晶振)  (2)HSE用户外部时钟
      3LSE:低速外部晶体 32.768kHz 主要提供一个精确的时钟源 一般作为RTC时钟使用
      stm32单片机的将时钟信号(例如HSE)经过分频或倍频(PLL),得到系统时钟,系统时钟经过分频,产生外设所使用的时钟。
     本文有个图,可以直观的浏览单片机整个时钟架构。
     了解stm32单片机的时钟,下面就是如何使用,我举个使用HSE时钟的例子。

网友A(2022-07-29):
RTC属实很好用的

网友B:
RTC可以做很多东西的啊,可以做定时,日历等等

网友C:
正常大多数都是使用外部RTC的,因为内部的RTC受温度影响较大

网友D:
RTC可以看看ST的时钟树,看看如何配置

网友E:
好像很多都是用外部高精度时钟吧

网友F:
正常来说,如果对时钟要求不高,可以用内置的时钟的

网友G:
如果要用使用,就要看手册中的时钟树了

网友H:
其实,HSE没啥可讲的,一般直接用就可以了,都默认的

网友I:
你要是用内部时钟还可以聊一聊,挺好玩的

网友J:
现在好多都不使用内部的RTC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