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 +阿里云上云测试

楼主(2022-04-30):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我们在测试完其内部外设之后,我们可以连接其外围设备进行其他外设功能测试,今天我就连接一款NB-IOT模块,进行阿里云的通信测试。我们使用安信可的ec616模块。模块通过AT指令进行操作,完成阿里云的接入也很简单,下面就一起看下吧。
模块通过串口1接入到开发板的串口2PA2,PA3)上。
之后工程模板我通过自己新建了一个。
风格上就是按照我自己的风格进行设置的,主要在Drives目录下添加上我们外部设备的驱动。
整体程序还是按照之前的LED灯的基础上修改的。因为其最基础,所以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方式添加东西。
  1. #include "usart.h"

  2. #include "EC616S.h"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支持的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工作在半主机状态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这个需要根据MCU和我们希望printf从哪个串口输出来确认 __WAIT_TODO__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注意:USART_FLAG_TXE是检查发送缓冲区是否为空,这个要在发送前检查,检查这个提议提高发送效率,但是在休眠的时候可能导致最后一个字符丢失

       //USART_FLAG_TC是检查发送完成标志,这个在发送后检查,这个不会出现睡眠丢失字符问题,但是效率低(发送过程中发送缓冲区已经为空了,可以接收下一个数据了,但是因为要等待发送完成,所以效率低)

       //不要两个一起用,一起用效率最低

       //循环等待直到发送缓冲区为空(TX Empty)此时可以发送数据到缓冲区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D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27.   /* 循环等待直到发送结束*/

  28.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C) == RESET){}

  29.        return ch;

  30. }

void uart2_Init(u32 bound)//串口2  引脚为PA2(Tx)  PA3(Rx)

{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指定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Usart2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2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bound;       //设置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字长为8

       US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     //无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USART参数

       USART_ConfigInt(USART2, USART_INT_RXDNE|USART_INT_IDLEF, ENABLE);//配置了接收中断和总线空闲中断

       USART_Enable(USART2, ENABLE);                    //使能USART

}

  69.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70. {

  71.     u8 ucCh;

    if(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2, USART_FLAG_RXDNE ) != RESET )

    {

        ucCh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2 );

//                     USART_SendData(USART3,ucCh);

        if(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InfBit .FramLength < ( RX_BUF_MAX_LEN - 1 ) )

        {

  78.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Data_RX_BUF[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InfBit .FramLength ++ ]  = ucCh;

  79.         }

  80.     }

  81.     if( 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2, USART_FLAG_IDLEF ) == SET )                                         //如果总线空闲

  82.     {

  83.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InfBit .FramFinishFlag = 1;

  84.         ucCh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2 );                                                              //由软件序列清除中断标志位(先读USART_SR,然后读USART_DR)

  85. //                          USART_SendData(USART3,ucCh);

  86.     }

  87. }

  88. void uart1_Init(u32 bound)//串口1  引脚为PB10(Tx)  PB11(Rx)

  89. {

  90.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91.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92.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93.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USART1, ENABLE);

  94.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95.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9; //PB10

  9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9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98.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99.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PB11

  10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10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Usart3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USART_IRQn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

    //USART3 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bound;//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数据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停止位1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校验位无

    USART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硬件流控制无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使能串口的接收和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116.     USART_ConfigInt(USART1, USART_INT_RXDNE|USART_INT_IDLEF, ENABLE);//配置了接收中断和总线空闲中断

  117.     USART_Enable(USART1, ENABLE);      //串口外设使能

  118. }

  119. void USART1_IRQHandler( void )

  120. {

  121.     u8 ucCh;

  122.     if(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 USART_FLAG_RXDNE ) != RESET )

  123.     {

  124.         ucCh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1 );

        if(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InfBit .FramLength < ( RX_BUF_MAX_LEN - 1 ) )

        {

            //留最后一位做结束位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Data_RX_BUF[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InfBit .FramLength ++ ]  = ucCh;

        }

    }

    if( 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 USART_FLAG_IDLEF ) == SET )                              //如果总线空闲

    {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InfBit .FramFinishFlag = 1;

        ucCh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1);                                                              //由软件序列清除中断标志位(先读USART_SR,然后读USART_DR)

    }

  136. }

这部分是串口代码,里面主要是放置了初始化串口设备的功能。以及把串口1作为printf输出进行了重定向,也就是其中的fputc()函数。之后就是两个串口初始化,串口1作为打印设备是应为其接在了我们仿真器口上,由仿真器提供虚拟串口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查看数据。
之后就是每个串口的中断服务函数编写,利用了串口的空闲中断接受不定长数据。
EC616S中就是我们模块的AT指令功能。需要对接阿里云的AT指令都列出来了。
之后就需要在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上创建我们需要的设备接入信息。
具体步骤如上。
我们选择需要的产品功能。联网方式是蜂窝(2g,3g,4g)选项。
之后创建设备。查看设备的信息。
如上,这些都是要在后面代码中使用的。
如图,到这里我们再看下底层代码。
我们需要修改AccessCloud.c文件,复制就好了。
之后就是测试数据了。
使用sprintf连接。完成数据上云工作。
此次还是模拟,下次我们接入真实的传感器,获得真实值上传。
修改成float型数据更真实。

网友A:
安信可的模块可真多

网友B:
他家的模块确实多

网友C:
可以使用rtt系统,集成了。

网友D:
那个密钥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E:
发送心跳的函数有吗

网友F:
阿里云的通信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里云的通信怎么样

使用模块基本就是发送AT指令即可了,比较简单

网友G:
阿里云的展示效果很棒。

网友H:
N32G45x功耗怎么样

网友I:
使用WiFi了吗

楼主:
NB-IOT模块,不是WIFI

网友J:
阿里云的功能真是不错呢。

网友K(2022-07-08):
通信的速度怎样

网友L:
使用wifi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M:
阿里云如何配置的呢

网友N:
现在开发上云都很简单了,有固件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