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专区] MOS的基础

楼主(2022-04-30):
以下是本人通过学习之后总结得出,可能也有错误漏洞,若有错误请大佬们指出。

1、总共三个极,G极(栅极),S极(源极)和D极(漏极);G极中间的连接哪端,哪端为S极,中间箭头指向G极为N沟道,反向为P沟道;
例如:AO3401为P沟道MOS管

2、MOS分为P沟道和N沟道,P沟道G极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N沟道G极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3、寄生电容判定:
3、接线,对于P-MOS管,Vgs<Vgs(th) (即G极和S极的压差小于门限电压时,此MOS就导通),此时电流往哪流,就看D和S 的电压的高低了。所以说怎么流都有可能。一般为S流向D;

网友A:
是的 这个器件的应用太广泛了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寄生二极管啊

网友C:
需要关注它的什么参数呢

网友D:
基础中的基础啊

网友E:
还行 大面上可以理解

网友F:
那得是二极管的内容了

网友G:
总结的还行,我平时都没注意过这些问题

网友H:
还有点你没说,增强型与耗尽型。

网友I(2022-06-17):
感谢楼主分享,属实这个MOS讲的很细致

网友J:
话说MOS挺简单的,就开关操作

网友K:
一般情况大多数都习惯用MOS进行控制

网友L:
MOS还是很好用的,真不错的一个器件

网友M:
寄生电容属实有点意思,用好了就很有意义

网友N:
讲的挺好的,这种科普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O:
收藏了,这个挺好的资料

网友P:
挺基础的了,但是没想到MOS还可以这么用

网友Q:
有点意思,挺好的讲解

网友R:
这种寄生二极管是不是就沟道中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