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Pmos和Nmos的应用场合?

楼主(2022-04-30):
最近在设计电源部分的电路,发现很多设计中都是采用Pmos,大家都知道Pmos照比Nmos来说是价格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都不采用Nmos呢?
而且在其他驱动电路中,大多数使用的都是Nmos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看电压极性啊

网友B:
开关是低压侧还是高压侧啊

网友C:
是的 得看是高压还是低压

网友D:
不是低压高压 是低电平和高电平

网友E:
是的 看需要控制的器件是需要什么电平

网友F:
看电压需求吧

网友G:
这个没有绝对一说,关键还是要看你的控制有效电平方式。

网友H:
这个并没有说PMOS和NMOS谁更适合,关键还是看你的设计需求。

网友I:
这看你控制器件需要什么电平啊

网友J(2022-06-17):
按逻辑来说,这个是看你控制端的电平需求的v

网友K:
没有绝对一说吧,一般都是控制端决定的

网友L:
其他驱动电路可能都是考虑成本吧

网友M:
我觉得高电平能稳定一些?

网友N:
不好说,但是Pmos还是用的比Nmos少

网友O:
可能是跟你控制侧的电平有关系,不能因为一个MOS把电平翻转了吧

网友P:
因为电源部分的电平都是高电平吧,所以用的都是Pmos

网友Q:
属实大多数用的Nmos比较多,因为便宜

网友R:
这个一般都是看你控制端的电平,然后选择MOS的

网友S:
跟你电路设计有关系,不过属实电源部分大多数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