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专区] 关于MOS选型大家有啥经验么?

楼主(2022-04-30):
MOS我用的还是比较少,一般都是三极管,因为三极管比较便宜,而且比较习惯。

那么 MOS大家都怎么选择的呢?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啥经验 我都是抄袭前人的型号

网友B:
主要关注它的主要参数

网友C:
先确定是使用哪种形式的

网友D:
N管和P管的接法不一样

网友E:
确定电压电流 还有发热量

网友F:
封装啊 开关性能啊都要考虑

网友G:
先关注一下的主要参数吧

网友H:
最大漏源级电压,导通电阻,最大工作电流等

网友G:
经常用就有经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