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采用TWS的话能实现音箱组网么?

楼主(2022-04-30):
TWS是只能一对么?还是可以通过修改什么参数实现多设备组在一起呢?

网友A:
需要几个音响啊

网友B:
跟蓝牙组网原理一样吧

网友C:
那应该可以的

网友D:
不知道蓝牙组网原理

网友E:
不知道能带几个点啊

网友F:
TWS是蓝牙连接吗?

网友G:
原理和蓝牙组网一样吧

网友H:
tws是用什么连接的

网友I(2022-06-17):
好像是只能一对吧

网友J:
估计是可以修改参数实现多组联网

网友K:
没玩过啊,你可以看看TWS方案

网友L:
我看TWS方案好像都是2个,也就是一对

网友M:
没研究过,但是我觉得可以修改参数的吧

网友N:
可以试试,不过现在TWS好像都是针对耳机的

网友O:
你可以搞个蓝牙组网,然后放音乐的

网友P:
现在蓝牙不都能组网么,没啥问题吧

网友Q:
可以多设备吧,不过想想就很奈斯

网友R:
应该可行,不过得好好研究 研究蓝牙方面的协议吧

网友S(2022-09-10):
和蓝牙组网一样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