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可以使用不带负载电容的晶振么

楼主(2022-04-30):
我看 很多产品都有不用负载电容的晶振电路,灵动MCU可以使用不带负载电容的晶振么

网友A(2022-09-27):
这个你是不是看沁恒他家的产品了啊

网友B:
其实也可以吧,但是得在芯片上设计才行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内置的负载电容的话,不是很好,理由就是限制了晶振

网友D:
这是为什么要内置负载电容啊?稳定可靠?

网友E:
不知道,一般大家都会加负载电容,方便使用的

网友F:
应该不可以吧,MCU要是不支持的话,就只能外置负载电容了

网友G:
其实不建议这么用吧,还是有负载电容比较好

网友H:
楼主这是看谁家产品不带负载电容了啊?

网友I:
如果不带电容,晶振能顺利起振么?比较好奇

网友J:
看来你这是做小家电的吧,电容都想省了

网友K:
不建议这样

网友L:
建议还是按照厂家说明书进行设计

网友M:
晶振是和电容配合使用的

网友N:
需要有外加的电路才能起振的,所需的负载一般和使用的环境等有关,这多是由电路的设计中决定的

网友O:
当电路振荡时,这些杂散电容便被视为晶体的负载电容进行工作。

网友P:
这多是由电路的设计中决定的,负载小到5pF,大到100pF以上都有。

网友Q:
一般的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5pf或12.5pf

网友R:
的电容是根据充电时间是极好的,不可不接。

网友S:
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和对地的电容,一般在几十皮发。它会影响到晶振的谐振频率和输出幅度,也是使振荡频率更稳定。

网友T:
晶振负载电容取值直接关系到调频的准确度。

网友U:
带不带不就差那两个电容嘛,感觉没太大意义。

网友V:
为什么有些晶体振荡器电路不带负载电容

网友W(2022-11-02):
为什么要内置负载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