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当MCU采用3.3V供电时,外设能容忍5V么?

楼主(2022-04-30):
MM32很多MCU产品都是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的,而且现在大家大多数采用的是3.3V供电,那么外设如果采用5V电平的话,可以么?

网友A:
看IO耐压,但不建议这么干,最好电平转换一下

网友B:
如果MCU不兼容5V的话就不能这样用。

网友C:
看数据手册,如果数据手册说可以兼容5VIO的话就可以。

网友D:
这样不好

网友E:
那不一定的,这个还得看数据手册说明

网友F:
我觉得5V你要非要接入的话,建议串接个二极管,就好很多

网友G:
肯定不能这么说啊,有的是兼容5V接口,有的可不是

网友H:
不可以,要求3.3V也就是不能大于3.3V的哦

网友I:
不太建议过3.6V,太高可能会损坏IO引脚的

网友J:
你正常来说不超过供电电压即可,超过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K:
外设一般都是5V,一般都是用电平转换芯片进行转换,这样靠谱并且稳定

网友L:
不太可以,不过你要非要接入的话,建议串个电阻

网友M:
一般都是不超过供电电压,你这超过的太多了,不太合适

网友N:
MM32可以用5V供电么?如果不可以的话,就不能用5V外设接入哦

网友O:
不太清楚,你可以问问代理商,或者自己查查数据手册

网友P:
一般是有能容忍5V的IO的,大多数据手册都有提示的

网友Q:
还是不要这么用比较好,就用合适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R:
也是可以的,有时候我就接5V设备,也能用。

网友S:
当然要看你的IO的耐压要求,ADC好像就不行,数字接口的还好说

网友T(2022-06-01):
需要看相关引脚是否兼容

网友U:
那需要看单片机有米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V:
看一下引脚类型的介绍

网友W:
那得看引脚说明是否可以了

网友X:
不知道灵动的会不会兼容

网友Y:
建议进行电压转换

网友Z:
stm32的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AA: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B:
一般不要超出电压。

网友AC:
外设可以的。

网友AD:
这个根据芯片来判断的。

网友AE:
IO可以兼容3.3v和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