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20适用于什么产品?

楼主(2022-04-30):
我看官方最近在推MM32F0020 ,对灵动来说不是很了解,所以想知道,这款MCU适用于什么产品啊?

网友A:
这不就是看你自己的应用了么
满足要求的,都能用啊

网友B:
这种MCU一般就是商用级别的MCU啊

网友C:
微控制器,干啥都行的吧

网友D:
推这个芯片的时候应该有介绍把

网友E:
一般做一些控制吧,其他好像性能也不行啊

网友F:
可能就是小家电能用得上

网友G:
听这个名字,估计性能也不是很OK,所以你可想而知

网友H:
你看看数据手册呗,手册看看是什么定位

网友I:
不了解你就去看看数据手册吧,没有什么好办法的

网友J:
你问问官方的FAE或者代理商吧,他们能给你一些方案进行参考的

网友K:
这个应该就是小家电或者要求性能不高的产品上使用吧

网友L:
看官方对其的定位呗,估计是小家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