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的SWD接口复用问题

楼主(2022-04-30):
SWD 复用成 GPIO 后如何恢复 SWD 功能并进行二次下载?是使用jlink解决么?还是通过身份方式呢?

网友A:
顶下,一般不会复用这个,
但是最近IO紧张了

网友B:
一般可以用jlink解锁吧

网友C:
这个估计是需要接复位,然后用jlink或者别的link解锁才行

网友D:
其实能不用SWD复用功能最好了,不然后续会很麻烦

网友E:
身份方式是啥方式啊?好奇

网友F:
一般SWD复用之前都要delay几秒,这样方便进入到SWD下载流程

网友G:
如果锁住了,可以用串口方式烧录的,这样能解锁哈

网友H:
你这是管脚不够了啊,哈哈,不过用jlink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I:
恢复下载功能的话,你可能需要用串口方式

网友J:
一般你按住复位,然后点击下载的瞬间松开复位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K:
Jlink一般可以,如果不行就串口烧录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