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有RTC功能,但是什么时候能用呢?

楼主(2022-04-30):
我看很多MCU都是带RTC功能,但是大家大部分都是用外置的RTC,这是为了精度么?那么MM32的RTC精度咋样?

网友A:
还有外置RTC?
那不浪费么

网友B:
一般都用不上,除非对RTC的精度低的时候用内置

网友C:
外置的稳定可靠,精度高啊

网友D:
不知道MM32的RTC精度咋样,但是一般都是外置

网友E:
内置RTC是不是比较耗电啊

网友F:
可能是为了精度吧

网友G:
属实一般MCU都是带RTC功能,但是一般都不用内置

网友H:
精度应该还可以吧,不能太差劲的

网友I:
你可以问问MM32的技术支持,或者你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J:
精度还行,不过还是用外置的比较方便

网友K:
内置可能占用的资源比较多吧,还是用外置的容易一些

网友L(2022-06-01):
初始化使能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M:
一般精度都够用

网友N:
rtc的时钟源是什么啊

网友O:
使能了就可以用啊!

网友P:
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就用啊

网友Q:
应该也自带这个功能模块的

网友R:
手册上边有详细说明

网友S:
看来楼主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其实RTC最重要的就是计时,走时,断电时间继续走

网友T:
没问题的,现在内部都有RT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