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的COMP怎么使用?

楼主(2022-04-30):
COMP作为比较器,可用于比较模拟输入电压,并集成数字滤波器,其结果可输出至I/O口或定时器。
但是怎么使用有demo么?

网友A:
估计得配合ADC使用吧

网友B:
话说,这算是硬件的比较器,就当一个运放使用呗

网友C:
估计没有demo吧

网友D:
你看看电路设计部分吧,一般这应该是单独硬件的事儿

网友E:
数字滤波器可能需要你来调参吧,你是想看看这个?

网友F:
应该是楼主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G:
官方没有教程么?估计能有教程吧

网友H:
应该是一个硬件集成的一个比较器,你就当做一个纯硬件来看吧

网友I:
我也没试过,百度看看,网上应该有类似相关运行

网友J:
估计也用不到demo吧,也有可能用到,可能需要调节寄存器之类的

网友K:
我看官方代码里好像有比较器的demo,你好好看看吧

网友L(2022-06-02):
这个是他自带的模块吗

网友M:
项目需求不同

网友N:
本身有死区吧

网友O:
需要硬件滤波?

网友P:
估计使用的限制条件也多吧

网友Q:
这个还需要配置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