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仿真怎么玩啊,我弄出来电流pa级

楼主:
V1输入6V, V2脉冲3.3V.
R2最找仿真参数设置为1K,后来换到1,但是效果依旧。

目前R2端电压模拟看起来正常,可以0-3.3变。信号源看起来没问题,但是怎么就是电流不对啊。

仿真结果图(从上到下:电容C2输出,就是要求电压叠加的效果,但是充电太慢没效果。  R2的电压,可以看到0-3.3脉冲,正常;; V1电压源输出电流,怎么就是皮安级了啊。。。 V2脉冲也是皮安级,还是负的)

完全搞懵了

网友A(2022-04-30):
接通了没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通了没这个黑点

多谢,现在第一步正常了。
V2为3.3脉冲,目前看到三极管 iB=2.6ma,正常了。

但是三极管iC不对, -15ua-15ua之间振荡,我把C1去掉,结果还是一样。。 按理说应该是12ma的样子啊,搞不清又卡在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搞定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勒个去,仿真还要这样玩才行啊。

多谢了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勒个去,仿真还要这样玩才行啊。

多谢了哈。 ...

连线多出节点,仅作原理图,手工布线还可混混,自动布线,仿真就露马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线多出节点,仅作原理图,手工布线还可混混,自动布线,仿真就露马脚了,哈哈 ...

三极管仿真模型明显不对,ic已经100毫安以上了,vce还挺高的。

算了,我用NMOS代替吧,结果G级电压都拉到25V了。。 DS级还在7.5V以上, GS=10V的时候,DS电压更高。

为了方便观察,我把电路改成这样了 (GS下拉电阻,模型中设置的10K)

仿真结果 (下方VTest3为GS电压,25V的时候, vTest2为7.5V,不是应该是接近0吗)。。 这个太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