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传感器检测

楼主(2022-04-30):
BH1750是一种用于光照强度检测的传感器,并以I2C接口的方式来工作,为了便于程序移植这里是以GPIO口模拟I2C的方式来驱动该传感器。
显示效果
传感器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OLED屏:
SCL---PA2
SDA---PA3
BH1750
SCL---PA6
SDA---PA7
输入输出模式设置函数:
void IIC_INPUT_MODE_SET()
{
      AFIO_GPxConfig(GPIO_PA, AFIO_PIN_7, AFIO_FUN_GPIO);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A, AFIO_PIN_7,GPIO_PR_DOWN);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A,AFIO_PIN_7, GPIO_DIR_IN);
      GPIO_InputConfig(HT_GPIOA, GPIO_PIN_7, ENABLE);
}

void IIC_OUTPUT_MODE_SET()
{
      AFIO_GPxConfig(GPIO_PA, AFIO_PIN_7, AFIO_FUN_GPIO);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A, AFIO_PIN_7,GPIO_PR_DOWN );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A, AFIO_PIN_7, GPIO_DIR_OUT);
           GPIO_InputConfig(HT_GPIOA, AFIO_PIN_7, ENABLE);
}

BH1750初始化函数:
void BH1750_Init(void)
{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 0 }};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PA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
   {
      AFIO_GPxConfig(GPIO_PA, AFIO_PIN_6|AFIO_PIN_7, AFIO_FUN_GPIO);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A, AFIO_PIN_6|AFIO_PIN_7, GPIO_PR_DOWN);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A, AFIO_PIN_6|AFIO_PIN_7, GPIO_DIR_OUT);
           GPIO_InputConfig(HT_GPIOA, AFIO_PIN_6|AFIO_PIN_7, ENABLE);
   }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6, SET);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7, SET);
}

BH1750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void BH1750_SendByte(char data)
{
    char i;
    IIC_OUTPUT_MODE_SET();
    SCL_Clr();
    __Delay(2);
    for (i=0;i<8;i++)
    {
        if(data&0x80) SDA_Set();
        else SDA_Clr();
        data <<= 1;
        SCL_Set();
        __Delay(2);
        SCL_Clr();
        __Delay(2);
    }
}

光强检测与显示函数:
void Get_Sunlight_Value()
{
    int dis_data=0;
    float temp;
    unsigned int sd;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__Delay(180000);
    Multiple_Read_BH1750();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temp=(float)dis_data/1.2;
    sd=temp;
    OLED_ShowNum(20,6,sd,5,16);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CKCU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RETARGET_Configuration();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T1_GPIO_Configuration();
  T2_GPIO_Configuration();
  BH1750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HT32F52352",16);
  OLED_ShowString(20,2,"OLED & BH1750",16);
  OLED_ShowString(20,4,"Sunlight:",16);
  OLED_ShowString(68,6,"(lx)",16);  while(1)
  {
      Get_Sunlight_Value();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1);
      __Delay(1000000);
  }
}

网友A:
哪儿都有OLED的出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都有OLED的出现啊

好使,省引脚呀!

网友B(2022-08-19):
可以同时采样多个BH17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同时采样多个BH1750,吗

可以的

网友C:
BH1750精度一般。

网友D:
为什么不使用光敏电阻呢?

网友E:
硬件iic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使用光敏电阻呢?

光敏电阻属模拟信号的处理方法,需要数值标定处理,不如这种方便可靠。

楼主:
硬件iic也可,但多个iic时会受一定限制。

网友F:
读取光照传感器BH1750FVI 模块

网友G:
如何找bh1750的在iic总线中的地址

网友H:
bh1750的输入输出关系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bh1750的输入输出关系是什么

读取的指令和输出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何找bh1750的在iic总线中的地址

规定好的,参照示例即可。

网友G:
有GY-30光照强度传感器的代码吗

网友I:
光照强度检测可以光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GY-30光照强度传感器的代码吗

没有,看看某包在该产品下是否有相关资料的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光照强度检测可以光敏吗

没问题呀

网友J(2023-01-06):
有硬件iic的接口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硬件iic的接口的代码吗?

我没做,移植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K:
光照传感器,高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