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利用stm32f4单片机的mpu6050六轴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22-04-30):
利用stm32f4单片机的mpu6050六轴加速度传感器获取姿态角详解(有代码)
mpu6050简介:

MPU-6000(6050)为全球首例整合性6轴运动处理组件,相较于多组件方案,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间轴之差的问题,减少了大量的封装空间。当连接到三轴磁强计时,MPU-60X0提供完整的9轴运动融合输出到其主I2C或SPI端口(SPI仅在MPU-6000上可用)。

MPU6050, 该芯片内部集成一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和一个三轴陀螺仪,并且自带 DMP(Digital Motion Processor),该传感器可以用于四轴飞行器的姿态控制和解算。

楼主:
MPU-6000(6050)的角速度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dps),可准确追踪快速与慢速动作,并且,用户可程式控制的加速器全格感测范围为±2g、±4g±8g与±16g。产品传输可透过最高至400kHz的IIC或最高达20MHz的SPI(MPU-6050没有SPI)。MPU-6000可在不同电压下工作,VDD供电电压介为2.5V±5%、3.0V±5%或3.3V±5%,逻辑接口VDDIO供电为1.8V± 5%(MPU6000仅用VDD)。MPU-6000的包装尺寸4x4x0.9mm(QFN),在业界是革命性的尺寸。其他的特征包含内建的温度感测器、包含在运作环境中仅有±1%变动的振荡器。

楼主:
其功能如图所示:

楼主:
mup6050原理图:

楼主:
STM32F4 开发板自带了 MPU6050 传感器。我们将使用 STM32F4 来驱动 MPU6050,读取其原始数据,并利用其自带的 DMP 实现姿态解算。MPU6050 内部整合了 3 轴陀螺仪和 3 轴加速度传感器,并且含有一个第二 IIC 接口 ,可用于连接外部磁力传感器,并利用自带的数字运动处理器(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or)硬件加速引擎,通过主 IIC 接口,向应用端输出完整的 9 轴融合演算数据。有了 DMP,我们可以使用 InvenSense 公司提供的运动处理资料库,非常方便的实现姿态解算,降低了运动处理运算对操作系统的负荷,同时大大降低了开发难度。

楼主:
对于姿态角的理解:

姿态角和自由度相关联,在控制和机械领域广泛使用,它是用航向角、俯仰角和圆滚角三个欧拉角表示。

楼主:
pitch是围绕X轴旋转,也叫做俯仰角。
yaw是围绕Y轴旋转,也叫偏航角。
roll是围绕Z轴旋转,也叫横滚角(翻滚角)。

楼主:
pitch:
机体坐标系X轴与水平面的夹角。
当X轴的正半轴位于过坐标原点的水平面之上(抬头)时,俯仰角为正,否则为负。
pitch是围绕X轴旋转,也叫做俯仰角。

楼主:
yaw:
机体坐标系xb轴在水平面上投影与地面坐标系xg轴(在水平面上,指向目标为正)之间的夹角,
由xg轴逆时针转至机体xb的投影线时,偏航角为正,即机头右偏航为正,
反之为负。
yaw是围绕Y轴旋转,也叫偏航角。

楼主:
rool:
机体坐标系zb轴与通过机体xb轴的铅垂面间的夹角,机体向右滚为正,
反之为负。
roll是围绕Z轴旋转,也叫翻滚角。

楼主:
DMP简介:

我们可以读出 MPU6050 的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的原始数据。不过这些原始数据,对想搞四轴之类的初学者来说,用处不大,我们期望得到的是姿态数据,也就是欧拉角:航向角(yaw)、横滚角(roll)和俯仰角(pitch)。有了这三个角,我们就可以得到当前四轴的姿态,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要得到欧拉角数据,就得利用我们的原始数据,进行姿态融合解算,这个比较复杂,知识点比较多,初学者 不易掌握。而 MPU6050 自带了数字运动处理器,即 DMP,并且, InvenSense提供了一个 MPU6050 的嵌入式运动驱动库,结合 MPU6050 的 DMP,可以将我们的原始数据,直接转换成四元数输出,而得到四元数之后,就可以很方便的计算出欧拉角,从而得到 yaw、roll 和 pitch。使用内置的 DMP,大大简化了四轴的代码设计,且 MCU 不用进行姿态解算过程,大大降低了 MCU 的负担,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事件,提高系统实时性。使用 MPU6050 的 DMP 输出的四元数是 q30 格式的,也就是浮点数放大了 2 的 30 次方倍。

楼主:
姿态角测量原理:

楼主:
硬件设计:

采用 STM32F4 的 3 个普通 IO 连接 MPU6050, 本次设计基本流程:程序先初始化MPU6050 等外设,然后利用 DMP 库,初始化 MPU6050 及使能 DMP,最后,在死循环里面不停读取:温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 DMP 姿态解算后的欧拉角等数据,通过串口上报给上位机(温度不上报),利用上位机软件(ANO_Tech 匿名四轴上位机_V2.6.exe),可以实时显示 MPU6050 的传感器状态曲线,并显示 3D 姿态,可以通过 KEY0 按键开启/关闭数据上传功能。

楼主:
同时,在 LCD 模块上面显示温度和欧拉角等信息。 DS0 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所要用到的硬件资源如下:
1) 指示灯 DS0
2) KEY0 按键
3) TFTLCD 模块
4) 串口
5) MPU6050
这里主要分析mup6050。

楼主:
从上图可以看出, MPU6050 通过三根线与 STM32F4 开发板连接,其中 IIC 总线时和 24C02
以及 WM8978 共用,接在 PB8 和 PB9 上面。 MPU6050 的中断输出,连接在 STM32F4 的 PC0
脚,不过本例程我们并没有用到中断。另外, AD0 接的 GND,所以 MPU6050 的器件地址是:
0X68。

楼主:
软件设计:

首先我们在工程中 HARDWARE 分组下首先添加了 IIC 支持的底层驱动文件 myiic.c 和源文件myiic.h,因为我们的 mpu6050 通信接口是 IIC。同时我们还增加了 mpu6050.c 源文件和对应的头文件 mpu6050 用来编写 mpu6050 相关的底层驱动。最后我们还 添 加 了 DMP 驱 动 库 代 码 到 我 们 实 验 工 程 , DMP 驱 动 库 代 码 包 含 inv_mpu.c 和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 两个源文件,以及几个头文件。

楼主:
由于 mpu6050.c 里面代码比较多,这里我就不全部列出来了,仅介绍几个重要的函数。
首先是: MPU_Init,该函数代码如下:
//初始化 MPU6050
//返回值:0,成功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Init(void)
{
u8 res;
IIC_Init();//初始化 IIC 总线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80);//复位 MPU6050
delay_ms(100);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0);//唤醒 MPU6050
MPU_Set_Gyro_Fsr(3); //陀螺仪传感器,±2000dps
MPU_Set_Accel_Fsr(0); //加速度传感器,±2g
MPU_Set_Rate(50); //设置采样率 50Hz
MPU_Write_Byte(MPU_INT_EN_REG,0X00); //关闭所有中断
MPU_Write_Byte(MPU_USER_CTRL_REG,0X00); //I2C 主模式关闭
MPU_Write_Byte(MPU_FIFO_EN_REG,0X00); //关闭 FIFO
MPU_Write_Byte(MPU_INTBP_CFG_REG,0X80); //INT 引脚低电平有效
res=MPU_Read_Byte(MPU_DEVICE_ID_REG);
if(res==MPU_ADDR)//器件 ID 正确
{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1);//设置 CLKSEL,PLL X 轴参考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2_REG,0X00);//加速度与陀螺仪都工作
MPU_Set_Rate(50); //设置采样率为 50Hz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楼主:
该函数对 MPU6050 进行初始化,该函数执行成功后,便可以读取传感器数据了。

楼主:
然后再看 MPU_Get_Temperature、 MPU_Get_Gyroscope 和 MPU_Get_Accelerometer 等三个
函数,源码如下:

楼主:
//得到温度值
//返回值:温度值(扩大了 100 倍)
short MPU_Get_Temperature(void)
{
u8 buf[2];
short raw; float temp;
MPU_Read_Len(MPU_ADDR,MPU_TEMP_OUTH_REG,2,buf);
raw=((u16)buf[0]<<8)|buf[1];
temp=36.53+((double)raw)/340;
return temp*100;;
}
//得到陀螺仪值(原始值)
//gx,gy,gz:陀螺仪 x,y,z 轴的原始读数(带符号)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Get_Gyroscope(short *gx,short *gy,short *g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MPU_ADDR,MPU_GYRO_XOUTH_REG,6,buf);
if(res==0)
{
*gx=((u16)buf[0]<<8)|buf[1];
*gy=((u16)buf[2]<<8)|buf[3];
*gz=((u16)buf[4]<<8)|buf[5];
}
return res;;
}
//得到加速度值(原始值)
//gx,gy,gz:陀螺仪 x,y,z 轴的原始读数(带符号)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Get_Accelerometer(short *ax,short *ay,short *a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MPU_ADDR,MPU_ACCEL_XOUTH_REG,6,buf);
if(res==0)
{
*ax=((u16)buf[0]<<8)|buf[1];
*ay=((u16)buf[2]<<8)|buf[3];
*az=((u16)buf[4]<<8)|buf[5];
}
return res;;
}

楼主:
其中 MPU_Get_Temperature 用于获取 MPU6050 自带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值,然后MPU_Get_Gyroscope 和 MPU_Get_Accelerometer 分别用于读取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原始数据。

楼主:
最后看 MPU_Write_Len 和 MPU_Read_Len 这两个函数,代码如下
//IIC 连续写
//addr:器件地址 reg:寄存器地址
//len:写入长度 buf:数据区
//返回值:0,正常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Write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u8 i;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IIC_Stop();return 1;}//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for(i=0;i<len;i++)
{
IIC_Send_Byte(buf[i]); //发送数据
if(IIC_Wait_Ack()) {IIC_Stop();return 1;}//等待 ACK
}
IIC_Stop();
return 0;
}
//IIC 连续读
//addr:器件地址 reg: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len:要读取的长度 buf:读取到的数据存储区
//返回值:0,正常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Read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0); //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 IIC_Stop();return 1; }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1);//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while(len)
{
if(len==1)*buf=IIC_Read_Byte(0);//读数据,发送 nACK
else *buf=IIC_Read_Byte(1); //读数据,发送 ACK
len--; buf++;
}
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0;
}

楼主:
MPU_Write_Len 用于指定器件和地址,连续写数据,可用于实现 DMP 部分的: i2c_write函数。而 MPU_Read_Len 用于指定器件和地址,连续读数据,可用于实现 DMP 部分的: i2c_read函数。 DMP 移植部分的 4 个函数,这里就实现了 2 个,剩下的 delay_ms 就直接采用我们 delay.c里面的 delay_ms 实现, get_ms 则直接提供一个空函数即可。

楼主:
关于 mpu6050.c 就介绍到这。

最后看看 main.c 代码如下:
//串口 1 发送 1 个字符
//c:要发送的字符
void usart1_send_char(u8 c)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c);
}
//传送数据给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V2.6 版本)
//fun:功能字. 0XA0~0XAF
//data:数据缓存区,最多 28 字节!!
//len:data 区有效数据个数
void usart1_niming_report(u8 fun,u8*data,u8 len)
{
u8 send_buf[32],i;
if(len>28)return; //最多 28 字节数据
send_buf[len+3]=0;//校验数置零
send_buf[0]=0X88;//帧头
send_buf[1]=fun; //功能字
send_buf[2]=len; //数据长度
for(i=0;i<len;i++)send_buf[3+i]=data[i]; //复制数据
for(i=0;i<len+3;i++)send_buf[len+3]+=send_buf[i]; //计算校验和
for(i=0;i<len+4;i++)usart1_send_char(send_buf[i]); //发送数据到串口 1
}
//发送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和陀螺仪数据
//aacx,aacy,aacz:x,y,z 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 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void mpu6050_send_data(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
{
u8 tbuf[12];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1,tbuf,12);//自定义帧,0XA1
}
//通过串口 1 上报结算后的姿态数据给电脑
//aacx,aacy,aacz:x,y,z 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 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roll:横滚角.单位 0.01 度。 -18000 -> 18000 对应 -180.00 -> 180.00 度
//pitch:俯仰角.单位 0.01 度。 -9000 - 9000 对应 -90.00 -> 90.00 度
//yaw:航向角.单位为 0.1 度 0 -> 3600 对应 0 -> 360.0 度
void usart1_report_imu(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
short gyroz,short roll,short pitch,short yaw)
{
u8 tbuf[28];
u8 i;
for(i=0;i<28;i++)tbuf[i]=0;//清 0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tbuf[18]=(roll>>8)&0XFF; tbuf[19]=roll&0XFF;
tbuf[20]=(pitch>>8)&0XFF; tbuf[21]=pitch&0XFF;
tbuf[22]=(yaw>>8)&0XFF; tbuf[23]=yaw&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F,tbuf,28);//飞控显示帧,0XAF
}
int main(void)
{
u8 t=0,report=1; //默认开启上报
u8 key;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陀螺仪原始数据
short temp; //温度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 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5000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 500000
LED_Init(); //初始化 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LCD 初始化
MPU_Init(); //初始化 MPU6050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MPU6050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4/5/9");
while(mpu_dmp_init())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MPU605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MPU6050 OK");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KEY0:UPLOAD ON/OFF");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N ");
LCD_ShowString(30,200,200,16,16," Temp: . C");
LCD_ShowString(30,220,200,16,16,"Pitch: . C");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 Roll: . C");
LCD_ShowString(30,260,200,16,16," Yaw : . C");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report=!report;
if(report)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N ");
else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FF");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if(report)mpu6050_send_data(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
//用自定义帧发送加速度和陀螺仪原始数据
if(report)usart1_report_imu(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int)(roll*100),
(int)(pitch*100),(int)(yaw*10));
if((t%10)==0)
{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0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0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00,temp/10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0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pitch*10;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2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2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2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2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roll*10;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4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4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4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4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yaw*10;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6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6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6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6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0; LED0=!LED0;//LED 闪烁
}
}
t++;
}
}

楼主:
  1. 此部分代码除了 main 函数,还有几个函数,用于上报数据给上位机软件,利用上位机软件显示传感器波形,以及 3D 姿态显示,有助于更好的调试 MPU6050。上位机软件推荐使用: ANO_Tech匿名四轴上位机_V2.6.exe。 usart1_niming_report 函数用于将数据打包、计算校验和,然后上报给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mpu6050_send_data 函数用于上报加速度和陀螺仪的原始数据,可用于波形显示传感器数据,通过 A1 自定义帧发送。而 usart1_report_imu 函数,则用于上报飞控显示帧,可以实时 3D 显示
  2. MPU6050 的姿态,传感器数据等。

楼主:
这里, main 函数是比较简单的,大家看代码即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高速上传数据,
这里将串口 1 的波特率设置为 500Kbps 了,测试的时候要注意下。

楼主:
最后,将 MPU_Write_Byte、 MPU_Read_Byte 和 MPU_Get_Temperature 等三个函数加入 USMART 控制,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改写和读取 MPU6050 的寄存器数据了,并可以读取温度传感器的值,方便大家调试(注意在 USMART 调试的时候,最好通过按KEY0,先关闭数据上传功能,否则会受到很多乱码,妨碍调试)。
至此,我们的软件设计部分就结束了。

楼主: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通过下载代码到 ALIENTEK 探索者 STM32F4 开发板上,可以
看到 LCD 显示如图 :

楼主:
屏幕显示了 MPU6050 的温度、俯仰角(pitch)、横滚角(roll)和航向角(yaw)的数值。
然后,可以晃动开发板,看看各角度的变化。

楼主:
另外,通过按 KEY0 可以开启或关闭数据上报,开启状态下,我们可以打开: ANO_Tech
匿名四轴上位机_V2.6.exe(该软件双击后,会弹出一个蓝色的小界面,直接关闭即可。

楼主:
然后才
会进入主界面),这个软件,接收 STM32F4 上传的数据,从而图形化显示传感器数据以及飞行
姿态,如图 :
传感器数据波形显示:

楼主:
飞控状态显示:

楼主:
也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读取数据,保存数据,对数据进行后续处理。

网友A(2022-10-01):
可以使用dmp实现数据的读取吗?

网友B: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C: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D:
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间轴之差的问题,减少了大量的封装空间

网友A:
数据融合算法有吗?

网友E:
MPU6050+STM32 的板子是否可以测算位移

网友F:
mpu6050 dmp怎么设置零点

网友G:
最好通过按KEY0,先关闭数据上传功能,否则会受到很多乱码

网友H:
dmp和卡尔曼滤波哪一个比较好

网友:
stm32用iic读取mpu6050为什么读不了

网友I:
mpu6050没有磁力计能算出欧拉角吗

网友J:
stm32平衡车用什么mpu6050

网友A:
dmp 怎么移植到stm32

网友K:
MPU6500和MPU6050有什么区别??

网友L:
mpu6050的dmp怎么用,用完dmp之后还需要滤波吗

网友M:
颜色分布差别大

网友N:
MPU6050的DMP处理后需要校正和自检吗

网友O:
用MPU6050的DMP来得到四元数和欧拉角吗

网友P:
MPU6050用DMP怎么知道各个方向的角速度的

网友Q:
如何用stm32读取MPU6050模块中的WHO

网友R:
mpu6050用四元数数据融合俯仰角和横滚角都会飘

网友P:
有MPU6050 加速度计 陀螺仪  实现数据融合算法的资料吗?

网友N:
stm32的陀螺仪芯片MPU6050的初始化寄存器配置代码在哪里下载

网友S:
mpu6050_dmp姿态解算这个代码比较复杂了。

网友:
mpu6050对应什么i2c地址

网友R:
STM32 能够实现 MPU6050 数据读取与倾角检测。

网友T:
stm32中液晶屏9320和mpu6050初始化有冲突 怎么办

网友U: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V:
SDA/SCL、 XDA/XCL 通讯引脚分别为两组 I2C 信号线;当模块与外部主机通讯时, 使用 SDA/SCL,如与 STM32 芯片通讯

网友L:
mpu6050 初始化时必须水平放置吗

网友W:
自己用mpu6050写四轴飞控难度有多大?

网友X:
MPU6050 ,能同时检测三轴加速度、 三轴陀螺仪(三轴角速度)的运动数据以及温度数据。

网友Y:
如何将mpu6050角速度转化角度公式

网友L:
如何用MPU6050来实现计步器功能

网友Z:
mpu6050读到的原始数据大概怎么样

网友AA:
mpu6050 dmp 怎么移植到stm32

网友AB(2023-01-20):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AC: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AD: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AE: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AF: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AG: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B: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AH: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C: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AC: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