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开发光学指纹识别模块(FPM10A)

楼主(2022-04-30):
基于STM32单片机开发光学指纹识别模块(FPM10A)全教程
  • 1.平台
    首先我使用的是 奋斗 STM32 开发板 MINI板

楼主:
光学指纹识别模块(FPM10A)

楼主:
2.购买指纹模块,可以获得三份资料
1.简要使用说明 2.使用指纹模块的功能函数 3.FPM10A用户手册.
3.硬件搭建
根据使用说明:FPM 10A使用标准的串口与外界通信,默认的波特率为57600,可以与任何单片机,ARM,DSP等带串口的设备进行连接,请注意电平转换,连接电脑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比如MAX232电路。

楼主:
FPM10A光学指纹模块共有5个管脚
1 为 VCC 电源的正极接 3.6V – 5.5V的电压均可。
2 为 GND 电源的负极 接地。
3 为 TXD 串口的发送。
4 为 RXD 串口的接收。
5 为 NC 悬空不需要使用。

楼主:
奋斗板上已经有5V的管脚,可以直接供给指纹模块,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指纹模块主要通过串口进行控制,模块和STM32单片机连接的时候,需要进行电平转换

楼主:
这样只要把这个转接板插入STM32,接上5V的电,就可以工作了,将模块的发送端接转接板的接收端,接收端接转接板的发送端。
这样,我们的硬件平台就搭建好了!

楼主:
4.模块的测试工作
模块成功上电后,指纹采集窗口会闪一下,表示自检正常,如果不闪,请仔细检查电源,是否接反,接错等。指纹模块使用120MHZ的DSP全速工作,工作时芯片有一些热,经过严格的测试,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放心使用,在不使用的时候可以关闭电源,以降低功耗。

楼主:
5.现在我们要进入编程环节了
指纹模块主要是通过串口进行控制,所以这里我们需要用到单片机的串口模块。

楼主:
我们需要用到两个关键函数
1.使用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2.使用串口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
这里我使用的STM32单片,所以这两个程序如下:

view source
print?
01.
// 从 USART1 发送一个字节
02.
void
US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temp)
03.
{
04.
USART_SendData(USART1, temp);
05.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06.
}
07.
08.
// 从 USART1 读取一个字节
09.
unsigned
char
USART1_ReceivByte()
10.
{
11.
unsigned
char
recev;
12.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13.
recev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14.
return
recev;
15.
}

楼主:
6.查看FPM10A用户手册 我们来实现比对一个指纹(我们这里假设指纹模块中已经存在指纹模板)

首先我们需要让指纹模块检测是否有指纹输入(也就是是否有手指放在指纹模块上检测)

楼主:
我们来看手册上给的操作说明:

楼主:
我们需要发送给定的数据包给模块,发送的数据已经给我们了,现在我们参看给我们的C例程
view source
print?
01.
//应答包数组
02.
unsigned
char
dat[18];
03.
04.
//获得指纹图像
05.
06.
unsigned
char
FP_Get_Img[6] ={0x01,0x00,0x03,0x01,0x0,0x05};
07.
08.
//协议包头
09.
10.
unsigned
char
FP_Pack_Head[6] = {0xEF,0x01,0xFF,0xFF,0xFF,0xFF};
11.
12.
//FINGERPRINT_获得指纹图像命令
13.
void
FINGERPRINT_Cmd_Get_Img(
void
)
14.
{
15.
unsigned
char
i;
16.
17.
for
(i=0;i<6;i++)
//发送包头
18.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19.
20.
for
(i=0;i<6;i++)
//发送命令 0x1d
21.
USART1_SendByte(FP_Get_Img[i]);
22.
23.
for
(i=0;i<12;i++)
//读回应答信息
24.
dat[i]=USART1_ReceivByte();
25.
}

楼主:
说明:这个函数就是检测是否有指纹输入的信息,根据用户手册,当确认码返回值为0时,表示成功录入,所以,我们可以有下面的函数:

view source
print?
01.
//检测指纹模块录入指纹情况,返回00表示录入成功;02无手指;03录入失败
02.
unsigned
char
test_fig()
03.
{
04.
unsigned
char
fig_dat;
05.
FINGERPRINT_Cmd_Get_Img();
06.
Delay_ms1(20);
07.
fig_dat=dat[9];
08.
return
(fig_dat);
09.
}
10.
11.
因此,我们在主函数中可以这样调用:
12.
void
main
13.
{
14.
if
(test_fig()==0)
15.
{
16.
//do something
17.
}
18.
}

楼主:
7.如何录入一个新的指纹信息呢?
步骤如下
1.获得指纹图像
2.检测是否成功的按了指纹
3.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4.再次获得指纹图像
5.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2中
6.转换成特征码
7.存储到指定地址上
同样的,根据用户手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样的模块:

当调用的时候,你只要给这个函数附上两个值就可以了,例如:
unsigned char FP_add_new_user(00,01);

楼主:
如果你下次再次写入这个地址,以前存储的指纹模板信息将被覆盖

view source
print?
01.
//添加一个新的指纹
02.
unsigned
char
FP_add_new_user(unsigned
char
ucH_user,unsigned
char
ucL_user)
03.
{
04.
do
05.
{
06.
FINGERPRINT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07.
}
while
( dat[9]!=0x0 );
//检测是否成功的按了指纹
08.
09.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10.
11.
do
12.
{
13.
FINGERPRINT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14.
}
while
( dat[9]!=0x0 );
15.
16.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2中
17.
18.
FINGERPRINT_Cmd_Reg_Model();
//转换成特征码
19.
20.
FINGERPRINT_Cmd_Save_Finger(ucH_user,ucL_user);
21.
22.
return
0;
23.
}
24.
25.
//存储模版到特定地址
26.
void
FINGERPRINT_Cmd_Save_Finger( unsigned
char
ucH_Char, unsigned
char
ucL_Char)
27.
{
28.
unsigned
long
temp = 0;
29.
unsigned
char
i;
30.
31.
FP_Save_Finger[5] = ucH_Char;
32.
FP_Save_Finger[6] = ucL_Char;
33.
34.
for
(i=0;i<7;i++)
//计算校验和
35.
temp = temp + FP_Save_Finger[i];
36.
37.
FP_Save_Finger[7]=(temp & 0x00FF00) >> 8;
//存放校验数据
38.
FP_Save_Finger[8]= temp & 0x0000FF;
39.
40.
41.
for
(i=0;i<6;i++)
42.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发送包头
43.
44.
for
(i=0;i<9;i++)
45.
USART1_SendByte(FP_Save_Finger[i]) ;
//发送命令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CHAR_buffer1
46.
47.
for
(i=0;i<12;i++)
48.
dat[i]=USART1_ReceivByte();
49.
}

楼主:
8.如何删除一个模板?

view source
print?
01.
//删除所有指纹模版
02.
void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
void
)
03.
{
04.
unsigned
char
i;
05.
06.
for
(i=0;i<6;i++)
//发送包头
07.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08.
09.
for
(i=0;i<6;i++)
//发送命令 0x1d
10.
USART1_SendByte(FP_Delet_All_Model[i]);
11.
12.
for
(i=0;i<12;i++)
//读回应答信息
13.
dat[i]=USART1_ReceivByte();
14.
}

楼主:
9.如何获取已经存取的指纹模板信息?
这个模块一共可以存储0~999枚指纹信息

view source
print?
01.
//搜索全部用户999枚
02.
void
FINGERPRINT_Cmd_Search_Finger(
void
)
03.
{
04.
unsigned
char
i;
05.
//发送命令搜索指纹库
06.
for
(i=0;i<6;i++)
07.
{
08.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09.
}
10.
11.
for
(i=0;i<11;i++)
12.
{
13.
USART1_SendByte(FP_Search[i]);
14.
}
15.
16.
for
(i=0;i<16;i++)
17.
{
18.
dat[i]=USART1_ReceivByte();
19.
}
20.
}

楼主:
根据用户手册,我们可以从应答包中得出模块中已经存在指纹数量的大小
这样,我们就轻松把指纹模块搞定!

楼主:
下面我附上基于STM32单片机光学指纹识别模块(FPM10A)打包好的函数库

第一个是 FPM10A.c
view source
print?
001.
#include "stm32f10x.h"
002.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003.
#include "misc.h"
004.
unsigned
char
dat[18];
005.
006.
//FINGERPRINT通信协议定义
007.
unsigned
char
FP_Pack_Head[6] = {0xEF,0x01,0xFF,0xFF,0xFF,0xFF};
//协议包头
008.
unsigned
char
FP_Get_Img[6] = {0x01,0x00,0x03,0x01,0x0,0x05};
//获得指纹图像
009.
unsigned
char
FP_Templete_Num[6] ={0x01,0x00,0x03,0x1D,0x00,0x21 };
//获得模版总数
010.
unsigned
char
FP_Search[11]={0x01,0x0,0x08,0x04,0x01,0x0,0x0,0x03,0xA1,0x0,0xB2};
//搜索指纹搜索范围0 - 929
011.
unsigned
char
FP_Search_0_9[11]={0x01,0x0,0x08,0x04,0x01,0x0,0x0,0x0,0x13,0x0,0x21};
//搜索0-9号指纹
012.
unsigned
char
FP_Img_To_Buffer1[7]={0x01,0x0,0x04,0x02,0x01,0x0,0x08};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1
013.
unsigned
char
FP_Img_To_Buffer2[7]={0x01,0x0,0x04,0x02,0x02,0x0,0x09};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2
014.
unsigned
char
FP_Reg_Model[6]={0x01,0x0,0x03,0x05,0x0,0x09};
//将BUFFER1跟BUFFER2合成特征模版
015.
unsigned
char
FP_Delet_All_Model[6]={0x01,0x0,0x03,0x0d,0x00,0x11};
//删除指纹模块里所有的模版
016.
unsigned
char
FP_Save_Finger[9]={0x01,0x00,0x06,0x06,0x01,0x00,0x0B,0x00,0x19};
//将BUFFER1中的特征码存放到指定的位置
017.
unsigned
char
FP_Delete_Model[10]={0x01,0x00,0x07,0x0C,0x0,0x0,0x0,0x1,0x0,0x0};
//删除指定的模版
018.
019.
020.
//从 USART1 发送一个字节
021.
void
US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temp)
022.
{
023.
USART_SendData(USART1, temp);
024.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025.
}
026.
027.
//从 USART1 读取一个字节
028.
unsigned
char
USART1_ReceivByte()
029.
{
030.
unsigned
char
recev;
03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032.
recev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033.
return
recev;
034.
}
035.
//FINGERPRINT命令字
036.
//FINGERPRINT_获得指纹图像命令
037.
void
FINGERPRINT_Cmd_Get_Img(
void
)
038.
{
039.
unsigned
char
i;
040.
041.
for
(i=0;i<6;i++)
//发送包头
042.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043.
044.
for
(i=0;i<6;i++)
//发送命令 0x1d
045.
USART1_SendByte(FP_Get_Img[i]);
046.
047.
for
(i=0;i<12;i++)
//读回应答信息
048.
dat[i]=USART1_ReceivByte();
049.
}
050.
051.
//删除所有指纹模版
052.
void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
void
)
053.
{
054.
unsigned
char
i;
055.
056.
for
(i=0;i<6;i++)
//发送包头
057.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058.
059.
for
(i=0;i<6;i++)
//发送命令 0x1d
060.
USART1_SendByte(FP_Delet_All_Model[i]);
061.
062.
for
(i=0;i<12;i++)
//读回应答信息
063.
dat[i]=USART1_ReceivByte();
064.
}
065.
066.
//讲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067.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void
)
068.
{
069.
unsigned
char
i;
070.
for
(i=0;i<6;i++)
//发送包头
071.
{
072.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073.
}
074.
for
(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075.
{
076.
USART1_SendByte(FP_Img_To_Buffer1[i]);
077.
}
078.
for
(i=0;i<12;i++)
//读应答信息
079.
{
080.
dat[i]=USART1_ReceivByte();
//把应答数据存放到缓冲区
081.
}
082.
}
083.
084.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2中
085.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
void
)
086.
{
087.
unsigned
char
i;
088.
for
(i=0;i<6;i++)
//发送包头
089.
{
090.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091.
}
092.
093.
for
(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094.
{
095.
USART1_SendByte(FP_Img_To_Buffer2[i]);
096.
}
097.
for
(i=0;i<12;i++)
098.
{
099.
dat[i]=USART1_ReceivByte();
//读回应答信息
100.
}
101.
}
102.
103.
//将BUFFER1 跟 BUFFER2 中的特征码合并成指纹模版
104.
void
FINGERPRINT_Cmd_Reg_Model(
void
)
105.
{
106.
unsigned
char
i;
107.
108.
for
(i=0;i<6;i++)
//包头
109.
{
110.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111.
}
112.
113.
for
(i=0;i<6;i++)
//命令合并指纹模版
114.
{
115.
USART1_SendByte(FP_Reg_Model[i]);
116.
}
117.
118.
for
(i=0;i<12;i++)
119.
{
120.
dat[i]=USART1_ReceivByte();
121.
}
122.
}
123.
124.
//存储模版到特定地址
125.
void
FINGERPRINT_Cmd_Save_Finger( unsigned
char
ucH_Char, unsigned
char
ucL_Char)
126.
{
127.
unsigned
long
temp = 0;
128.
unsigned
char
i;
129.
130.
FP_Save_Finger[5] = ucH_Char;
131.
FP_Save_Finger[6] = ucL_Char;
132.
133.
134.
for
(i=0;i<7;i++)
//计算校验和
135.
temp = temp + FP_Save_Finger[i];
136.
137.
FP_Save_Finger[7]=(temp & 0x00FF00) >> 8;
//存放校验数据
138.
FP_Save_Finger[8]= temp & 0x0000FF;
139.
140.
141.
for
(i=0;i<6;i++)
142.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发送包头
143.
144.
for
(i=0;i<9;i++)
145.
USART1_SendByte(FP_Save_Finger[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146.
147.
for
(i=0;i<12;i++)
148.
dat[i]=USART1_ReceivByte();
149.
}
150.
151.
//获得指纹模板数量
152.
void
FINGERPRINT_Cmd_Get_Templete_Num(
void
)
153.
{
154.
unsigned
int
i;
155.
156.
for
(i=0;i<6;i++)
//包头
157.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158.
159.
//发送命令 0x1d
160.
for
(i=0;i<6;i++)
161.
USART1_SendByte(FP_Templete_Num[i]);
162.
163.
for
(i=0;i<12;i++)
164.
dat[i]=USART1_ReceivByte();
165.
}
166.
167.
//搜索全部用户999枚
168.
void
FINGERPRINT_Cmd_Search_Finger(
void
)
169.
{
170.
unsigned
char
i;
171.
//发送命令搜索指纹库
172.
for
(i=0;i<6;i++)
173.
{
174.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175.
}
176.
177.
for
(i=0;i<11;i++)
178.
{
179.
USART1_SendByte(FP_Search[i]);
180.
}
181.
182.
for
(i=0;i<16;i++)
183.
{
184.
dat[i]=USART1_ReceivByte();
185.
}
186.
}
187.
188.
//搜索用户0~9枚
189.
void
FINGERPRINT_Cmd_Search_Finger_Admin(
void
)
190.
{
191.
unsigned
char
i;
192.
for
(i=0;i<6;i++)
//发送命令搜索指纹库
193.
{
194.
USART1_SendByte(FP_Pack_Head[i]);
195.
}
196.
197.
for
(i=0;i<11;i++)
198.
{
199.
USART1_SendByte(FP_Search_0_9[i]);
200.
}
201.
202.
for
(i=0;i<12;i++)
203.
dat[i]=USART1_ReceivByte();
204.
}
205.
206.
//添加一个新的指纹
207.
unsigned
char
FP_add_new_user(unsigned
char
ucH_user,unsigned
char
ucL_user)
208.
{
209.
do
210.
{
211.
FINGERPRINT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212.
}
while
( dat[9]!=0x0 );
//检测是否成功的按了指纹
213.
214.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215.
216.
do
217.
{
218.
FINGERPRINT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219.
}
while
( dat[9]!=0x0 );
220.
221.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2中
222.
223.
FINGERPRINT_Cmd_Reg_Model();
//转换成特征码
224.
225.
FINGERPRINT_Cmd_Save_Finger(ucH_user,ucL_user);
226.
227.
return
0;
228.
}

楼主:
第2个 FPM10A.h

view source
print?
01.
#ifndef _FPM10A_H
02.
#define _FPM10A_H
03.
#include <stdint.h>
04.
05.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18];
06.
07.
extern
void
FINGERPRINT_Cmd_Get_Img();
08.
extern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09.
extern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
10.
extern
void
FINGERPRINT_Cmd_Reg_Model();
11.
extern
void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
void
);
12.
extern
void
FINGERPRINT_Cmd_Search_Finger(
void
);
13.
extern
void
FINGERPRINT_Cmd_Get_Templete_Num(
void
);
14.
extern
void
FINGERPRINT_Cmd_Search_Finger_Admin(
void
);
15.
extern
void
FINGERPRINT_Cmd_Save_Finger( unsigned
char
ucH_Char, unsigned
char
ucL_Char);
16.
extern
unsigned
char
FP_add_new_user(unsigned
char
ucH_user,unsigned
char
ucL_user);
17.
18.
19.
extern
void
US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temp);
20.
extern
unsigned
char
USART1_ReceivByte();
21.
22.
extern
void
Delay_ms1(uint32_t nCount);
23.
24.
void
Delay_nus1(uint32_t nCount)
25.
{
26.
uint32_t j;
27.
while
(nCount--)
28.
{
29.
j=8;
30.
while
(j--);
31.
}
32.
}
33.
34.
void
Delay_ms1(uint32_t nCount)
35.
{
36.
while
(nCount--)
37.
Delay_nus1(1100);
38.
}
39.
40.
unsigned
char
test_fig()
//检测指纹模块录入指纹情况,返回00表示录入成功;02无手指;03录入失败
41.
{
42.
unsigned
char
fig_dat;
43.
FINGERPRINT_Cmd_Get_Img();
44.
Delay_ms1(20);
45.
fig_dat=dat[9];
46.
return
(fig_dat);
47.
}
48.
49.
#endif

有了这两个东西,加入到你的工程中,就可以直接调用啦!

网友A(2022-10-06):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B: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C: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D(2023-05-01):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E:
你懂其原理才能让你在行业中走的更远

网友A: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F:
脚本猛于老虎

网友B: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G:
Git 是程序员学习和工作都离不开发工具

网友C: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G: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H:
If-Else 通常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网友I: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