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请问串口的RTOIE中断怎么使用呀?

楼主(2022-04-30):
请问串口的RTOIE中断怎么使用呀?

网友A(2022-07-29):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看看这个寄存器如何使用的

网友B:
我觉得官方是有这个寄存器的说明的吧,看看说明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是接收超时中断吧,它肯定是有位标记的

网友D:
这个我也没用过,但是我找到一篇介绍它的,你可以看看,https://www.freesion.com/article/4791934934/

网友E:
你如果真的搞不明白的话,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能不能获得什么启发

网友F:
看看手册吧,手册估计是会有的

网友G:
看你应用呗,有些时候就普通串口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H:
网上是有demo的啊,你自己好好找找

网友I:
就判断这个标记就行,这是超时中断

网友J:
你网上搜索一下,STRTOIE中断,就能找到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