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LM386测试输出波形 结果只能看到信号的正半周

楼主(2022-04-30):
五一前接学校的活 用LM386搭建标准测试电路 带45欧负载向学生展示输入输出波形做对比 结果被实训老师折腾了一周只能看到负载的正半周 带着疑问求教我 我想这是个简单的问题
要么示波器接地有问题 要么实训老师的焊接技术不过硬 一个简单的洞洞板摆在我面前
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 我终于败下阵 求教论坛的各位大神

外部接线图

外部接线图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网友A(2022-08-16):
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测量一下5脚的电压,应该是供电电压的一半。
感觉反相端直接接地是有问题的,会改变电路的直流偏置。是不是可以换成一个105的电容再接地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