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谁有碰到过采用si24r1模组接收端数据丢帧严重的问题?

楼主(2022-04-30):
   程序的话发射端采用无ACK模式,5位地址,6位数据,波特率250kbps,发射端100ms发射一次,而接收端只能偶尔收到数据,能收到的话,数据是正确的。。后来百度说这个si24r1在前后两个数据包一样的数据话,后面的数据会丢弃,所以我就把发射端6位数据的最后一个字节改成变化的,也是一样,想不出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了,请问有谁碰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无线的问题是比较系统的问题,建议先测试下基本硬件,比如两个模块天线对天线收发。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需要测试下频偏,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等参数。如果用的模块,一般来说是软件配置问题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