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定时器的影子寄存器有啥作用啊

楼主(2022-04-30):
在使用定时器的PWM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影子寄存器,这个例程都是不使能的,使能了会有啥影响不,这玩意的作用是啥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手册上怎么说

网友B(2022-06-02):
没有配置过这个寄存器

网友C:
影子寄存器的引入是ARM的一个特点(X86,PowerPC都没有)。我们知道,ARM有16个通用寄存器,这16个通用寄存器在指令中使用4个bit来标识,但是在不同的模式下,同样的4个bit 指向不同的物理寄存器,这些不同的物理寄存器就被称之为影子寄存器。不同的通用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个数也不相同,有的没有,有的只有1个,有的多达5个。要记住一点:所有的影子寄存器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物理寄存器。

网友D:
影子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从来没有使用过影子寄存器

网友F:
可以不启用吗

网友G:
实实在在的地址空间

网友H(2022-10-15):
引用 网友C:
影子寄存器的引入是ARM的一个特点(X86,PowerPC都没有)。我们知道,ARM有16个通用寄存器,这16个通用寄存器 ...

确实,一个只是虚拟的另外的就是实际的,只有实际的东西才是最终控制的

网友I(2023-06-26):
可能是为了做备份使用吧

网友J:
没用过这个影子寄存器,你可以百度搜搜它是干啥的

网友K:
你看看这个链接,也许会对你有点帮助的,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B1%E5%AD%90%E5%AF%84%E5%AD%98%E5%99%A8/6435933?fr=aladdin

网友L:
这好像是arm专有的一种寄存器吧

网友M:
好像是存异常产生的数据?

网友N:
你可以开启啊,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O:
话说,这个官方没有提供例程之类的吗?

网友P:
使能估计是没有啥影响的

网友Q:
我网上搜了一下,好像用不用都行,就是一种故障信息的存储方式

网友R:
估计是遇到啥故障了,能快速的记录和存储吧

网友S:
影子寄存器的引入是ARM的一个特点(X86,PowerPC都没有)。

网友T:
我们知道,ARM有16个通用寄存器,这16个通用寄存器在指令中使用4个bit来标识,但是在不同的模式下,同样的4个bit 指向不同的物理寄存器

网友U:
这些不同的物理寄存器就被称之为影子寄存器。

网友V:
不同的通用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个数也不相同,有的没有,有的只有1个,有的多达5个

网友W:
要记住一点:所有的影子寄存器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物理寄存器。

网友X:
确实,一个只是虚拟的另外的就是实际的,只有实际的东西才是最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