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如何配置DMA实现多次的SPI通讯

楼主(2022-04-30):
Demo板的例程中只有实现一次SPI通讯(20个字节)的DMA配置例程,在第一次20个字节信息通讯后,要如何配置DMA,才能启动第二次20个字节信息的SPI收发?需要将DMA模块像初始化一样完全重新配置一遍吗?

楼主:
通过自己在Demo板上多次试验之后,自己试出来了:
1、一次DMA控制的20字节SPI通讯后,DMA通道的状态标志位(HDTF、FDTF、GF、DTERRF)被置1,DMA通道的数据传输量寄存器(DMA_CxDTCNT)值由20变为0;
2、启动下一次DMA控制的20字节SPI通讯所需做的配置如下(四行代码):
      ①清除后续需要用到的状态标志位(使用DMA_CLR寄存器)
      ②关闭需要启动的DMA通道(使用DMA_CxCTRL寄存器的CHEN位)
      ③给DMA通道的数据传输量寄存器(DMA_CxDTCNT)重新赋值
      ④重新使能DMA通道(使用DMA_CxCTRL寄存器的CHEN位)
       执行第4步指令后,将立即启动下一次通讯。

希望官方能完善Demo板例程,以方便以后的学习者。TI的例程确实完善很多。。。

网友A(2022-06-01):
如果用F435/F437,直接配置为链传输模式,更加方便

网友B:
将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