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使用技巧

楼主(2022-04-30):
这几个分别是通用,布局,布线。右键不一样,注意区别,最后一个是修剪直角。

Allegro技巧有太多了,就先选择我们会用到的10个类型。

Allegro封装神器FPM,写进教科书的网友作品。快速生成封装。

  • 快速丝印

丝印摆放总共分三步。

第一步 调整统一大小

先打开丝印层。选择Edit-change,在find中只选择text,options中只选择text block并设置成自己需要的字体。框选左右丝印。

第二步 全部居中

Manufacture-label Tune弹出label tune:

配置如上,框选所有字体。字体自动对齐器件中心。

如果没有label Tun选型,选择file-change edit勾选allegro productivity toolbox

第三步 放到合适位置

可以第二步中的Center text设置好便宜距离之后,框选对应字体,对于0603元件通常短边60,长边110。

对于不规则或者密集器件,只能手动摆放。

  • 器件对齐

除了选择大个网格摆放对齐外,对于高密度板,我们可以利用allegro的对齐功能进行器件对齐

  • 选择第二个placementedit
  • 框选需要对齐器件后,右键选择Align components 根据需要选择对齐模式,同时可以通过equal spaceing选择间距。

  • Env文件

Env可以快速的配置快捷键,比如实现AD里面的“空格”旋转器件(这里设置的是R)。

我们通常配置为全局量。位置在...\Cadence\SPB_Data\pcbenv下,直接替换即可。

替换前注意保存原来的set padpath等路径。不然替换后还要重新设置路径。

快捷键有两种alias和funckey,Alias对于字母、数字类快捷键需要回车才会执行,Funckey则无需回车。

部分设置如下:

funckey A slide #修线

funckey B unrats net #关掉网络飞线

funckey C change #改变属性

funckey D shape select #修改铜皮

funckey E add line #添加没有电气属性的线

funckey F Delay Tune #等长蛇形线

funckey G define grid #格点设置

funckey H hilight #高亮

funckey I zoom in #放大

funckey J dehilight #取消高亮

funckey K swap components #器件位置交换

funckey L mirror #镜像

funckey M move #移动

funckey N show element #查看属性

funckey O zoom out #缩小

funckey P show measure #测距

funckey Q done #完成

funckey R angle 90 #旋转90

funckey S shape add #添加铜皮

funckey T text edit #文本编辑

funckey U Assign Color #用颜色高亮

funckey V rats net #打开网络飞线

funckey W add connect #走线

funckey Y Shape Edit Boundary #切割铜皮

funckey Z align components #对齐

楼主:
使用注意事项,1.大小写匹配,2.输入快捷键前没有输入其他字母,可以在cmmand栏查看

  • 增加组

同样在placementedit下选中需要设置为同一组的元件,右键add to group,这样在移动的时候在find中选中groups,就可以一起移动了

  • 相似布局

对于具有相似的元件特别是电源电路,我们可以利用allegro的相似布局功能,快速布局

  • 先补好一组布局,右键place replicate create,再次右键选择done。左键点击布局。即可跳出save as 框,起名保存
  • 使用时候同样选中需要布局的元件,右键选择place replicate apply中对应布局即可。注意默认全匹配,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对应match。
  • 将line转为shape

即把我们线转为铜皮,通常用于先用线拉好电源在转为shape细调。

先画一个铜皮,在铜皮上拉一根线之后shape-shape operations-OR,点击铜皮和线。调整后如下

  • Skiller使用

    目前比较好并且免费的是fanyskill

    包含单位换算,自动对齐,一键gerber等,具体见skiller

  • 右键画图

  在tools-utilities-stroke editor下设置,这个根据个人爱好设置、探索,其实右下拉done还是挺实用的。

  • 3D设置

首先版本为17.2,并且打了补丁

3D设置有两种,一种是只设置某个板子,一种是设置封装。两种设置方式一样,作用域不一样。我们通常用后者,这样以后这要引用这个封装,就可以直接3d显示并导出step格式的3D文件

设置如下setup-step package mapping

View选择查看方式,overlay是一起显示,Rotation 是旋转,Offset是偏移

3D来源:

1.http://www.3dcontentcentral.tw/Default.aspx 他家很全特别是ipc-7351几乎包含了所有贴片IC 。就是慢

2.https://rsonline.cn/web/p/pcb-connector-housings/6794849/ 不仅有3D封装,数据手册也很全。

3.https://www.traceparts.com/zh/search  没有第一个全,但是是个补充

4.ic官网,例如TI,菲尼克斯,欧姆龙等官网的中会提供对应元件的3D模型

楼主:
  • 其他小技巧

1.隐藏电源飞线 logic-identify DC nets  给对应电源net赋电压值

2. anti etch 画线敷铜切割。Edit-split plane 创建分割电源层。

3. 地孔快速复制,ipick x y.连续复制命令 ,将up down left right 设置为:

alias Down ipick 0 -50 其余三键相同

复制一个过孔后,点击上下左右键快速复制过孔。

4.查看同一网络,选中下图图标,之后选着对应网络

5.**做成mechanical symbols,直接在placement-mechanical symbols中放置,注意勾选Library

6.导入dxf后,通过z-copy设置边框层,禁止布线层等shape

7.显示个别飞线快捷键V, 隐藏个别飞线 快捷键B

8.高亮选择,在color dialog中设置亮度透明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