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使用技巧汇

楼主(2022-04-30):
1.鼠标设定: 在ALLEGRO视窗 LAYOUT时,每执行一个指令例:Add connect, Show element等鼠标会跳到Option窗口,这样对layout造成不便:

控制面版>滑鼠之移动选项中,指到预设按钮(或智慧型移动):取消“在对话方块将滑鼠指标移到预设按钮”设置。

2. Text path设置: 在ALLEGRO视窗 LAYOUT时,不能执行一些指令:Show element, Tools>report:

  • 应急办法:蒐寻一个相应的log文档copy到档案同一路径即可;

  • Setup>User Preference之Design_Paths>textpath项设為:C:cadancePSD_14.1sharepcb/text/views即可。

3. 不能编辑Net Logic:

Setup>User Perference之项选择logic_edit_enabled,点选為允许编辑Net Logic, 默认為不能编辑Net Logic。

4. 转gerber前需update DRC,应尽量将DRC排除,有些可忽略的DRC如何消除?

  • **中文字所產生的K/L error,可另外增加一个subclass,这样该文字不用写在ETCH层,可消除K/L error;

  • 有些可忽略的P/P,P/L 的error,可给那些pin增加一个property—NO_DRC, 操作:Edit/Properties,选择需要的pin,选NO_DRC, Apply, OK。

5. 对某些PIN添加了”NO DRC”的属性可ERRO并不能消除﹐这是為什么?

“NO DRC”属性只争对不同的网络﹐对相同的网络要清除ERRO,可设定Same net DRC 為off。

6. 如何Add new subclass:

Setup>Subclass之Define Subclass窗口选Class,点add”New subclass” 通常用到的new subclass有:GeometryBoard Geometry之Top_notes, Bottom_notes, Gnd_notes, Vcc_notes等。其作用為gerber中Log之Title/Page name所放层面。

7. 对differential pair nets 之”net space type” properties应怎样设定?

  • 先设定对net 设定一differential pair property;

  • 再在constraints system 控制面板中选择spacing rule nets 栏的attach property nets,并在allegro 窗口control panel的find by name 下选择 property;

  • 选取相应property;

  • 再对其套用spacing rule 即可。

8. Hilight时的两种不同的显示方式(实线和虚线):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中,勾上display_nohilitefont,则以实线显示,不勾则虚线显示,实线比较容易看清。

9. 怎样更新Allegro layout窗口下的tool bar和display option设定:

View>customization>tool bar中,勾上欲显示在窗口中的内容;欲锁住右边display option窗口,在view>customization>display option中选locked_right.这样重开一个ALLEGRO窗口时就会恢复上一次的设定。

10. Color and Visibility 视窗过长,有的人在使用一阵子后会发现Color and Visibility 视窗过长不好关掉其视窗,这时有两个方法可解决:

  • 关掉 Allegro程式然后删掉pcbenv路径下的allegro.geo,再进 Allegro 就会重设其视窗;

  • 将Allegro.geo 档中的Form.cvf_main 改其值 60 40 0 430。

11. 开啟allegro时,会自动在桌面上生成allegro.jrl档,怎麼解决? 可能的情况:环境变数中将temp路径设成了桌面:

  • 环境变数中将temp应设成:%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 Setup>User Perference之Design_Paths>textpath项设成了桌面。

12. 当我们要RENAME背面元件时不成功:

选Edit/property,选中背面所有元件(FIND中选component),分配一个auto_rename属性,然后再rename一次。

13. Rename:

Setup/user preference editor/misc/fst_ref_des可以设数值如501,它代表的意思是元件Rename后是从501开始如C501,R501等等。

14. 我们在走线时,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走线时候我们渴望RATS显示随著走线而改变,以便走线, Setup/Drawing options之Display中的Ratsnest Points有两选项:

  • Pin to Pin (Rats在Pin之间显现);

  • Closest end point (Rats随走线改变显示)。

15. 怎样复制多个有规律的VIA:

点COPY在右命令栏X,Y中输入VIA的个数,则间距以PIN舆PIN之间距為准。

16. 有时打开allegro窗口,menu会反白无效:

  • 将不是系统路径(c:cadencepsd_14.1sharepcb extcuimenus)下的men文档删除,再更新系统路径下的men文档;

  • 再重新开一个allegro窗口。

17. Stroke的使用:

Setup>User Preferences…>UI:no_dragpopup, 若勾选用右键画stroke图形就可实现快捷功能﹐默认状态為须用CTRL+右键才可实现Stroke功能18. 如何将Help file、可执行程式掛在Allegro Menu上?

1)将LayoutserverFUserg47Menu File下的*.men档Copy to: 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下;

2)将Pcb_server2PcblHelp File下的Help file Copy to: C:CadencePSD_14.1SharePcbHelp下。掛上去的Help file就可以执行了。

18. Menu之Path设置:

Setup>User Preferences之Ui_paths 选menupath项,其默认Path為当前路径和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当你要改变Menu时,建议新增一个Menu路径以防损坏系统的Menu。

19. env中快捷键的保留:

将C:Pcbenv 下的env档中alias项Copy to: 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下的env档中。即可保留你在env中的快捷键设置。

20. 在进行SUB_DRAWING时﹐同一个内容会有两个相同名字﹐有时也无法打开:

在SETUP/下的CLIPPATH路经只设当前路径,别的去掉。

21. 中间键之放大缩小的设定:

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 no_dynamic_zoom,若勾选,则点击中间键时只可一次性Zoom窗口,默认状态时,点击中间键可随意zoom窗口。

22. 定义某部分区域不能有测试点:

在Manufaturing/no_probe_bottom这层加上一块SHAPE则可当。用Route/Testprep/create Probe来create这块区域的测试点时会失败,出现的提示為:Pin out of bounds。

23. Allegro Lib里的pad有更改,而在做零件的视窗replace不了该pad,即使删掉该pad重新叫进来也不能update:

  • 把该pad的坐标先记下来,然后把该种pad删掉;

  • 选too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在弹出的窗口中选purge/all,再在弹出的窗口中选yes,之后再重新叫进该pad就ok了。

24. 对于VCC,GND等这些线宽要求较高的信号, 在pin脚比较小,比较密的IC上走这些信号时就很容易產生line to line的错误,如果只是单纯的把线宽改小了来走也会產生L/W的错误:

  • 在设这些信号的rule时,在constrain system master下的physical (line/vais)rule set etch value下,把min line width设為VCC, GND等信号一般要走的线宽值;

  • min neck width设為那些特殊IC能走的线宽值;

  • max neck length设為这段线宽减少了的线可以走多长;

  • 然后在这些信号套上这个rule.以后在走线时就可以把特殊IC上的VCC,GND等信号的线宽改為刚才所设的那个min neck width值而不会出错。

25. 做零件时无法放置PAD:

可能是右边display窗口的option栏: Inc 和Text block项数字為零,将其改為自然数则可。

26. 做金手指零件时﹐REF*等五项内容摆放的层面(Assembly_Top OR Assembly_Bottom):

  • 当金手指的两面做成同一个零件中时﹐REF*等五项内容只放在Assemble_top 层;

  • 当金手指的两面分开来做成两个零件﹐对於Top层的零件﹐其REF*等五项内容放在Assembly_Top层﹐对於Bottom层的零件﹐其REF*等五项内容放在Assembly_Bottom层。

楼主:
27. 在board file中replace不同封装的零件?

  • 先给要replace的零件增加一属性----Edit/Property, 选择temporary package symbol, apply;

  • 再执行指令: place/replace SPECCTRAQuest Temporary/symbol. Replace的零件要与原来的temporary symbol的pin count一样。

28. 开啟Allegro视窗时,等待很长时间,在command视窗提示Function未找到等资讯:

将Pcbenv下的不常用之skill file delete掉,把 Allegro.ilint 档内的相应之Load “*.il”行delete掉。

29. Z_COPY命令在shape symbol和flash symbol格式中不能使用:

在setup>drawing size>type去变换工作平臺的格式到可以使用Z_COPY的格式,用后再变回来即可.可省去subdrawing的繁琐。

30. 如何保护自己的Project:

Allegro14.2中Allegro Design Expert之Editor. File>Properties选择Password. 输入密码,再钩选Disable export of design data项,这样你的Project就不会被人盗用了。

31. 在Allegro14.2中不能执行dbfix指令。

  • Dbfix为Allegro14.1中用来Repair errors的程式,而在Allegro14.2中将这些Check& Repair errors的功能集中在DB Doctor这一个程式中。DB Doctor可以Check& Repair各类型的errors 它支援各种类型的layout档案格式,像*.brd *.mcm *.mdd *.dra *.psm *.sav *.scf. 但它不能确定完成repair所有errors。

32. Allegro Utilities****程式介绍:

  • Allegro to SPECCTRA: 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

  • Batch DRC: 移除板子内所在DRC marks,只是移除mark而以,若要layout须Run Update DRC。

33. 如何避免测点加到Bottom层的零件内:

一般情况下测点都加在Bottom层,即layer选Bottom.在运行加测点时Route>Testprep>Auto…中不要钩选Allow under component,电脑会自动根据零件之Assembly侦测是否有湞点在零件内。已加在零件内的湞点将无效。

34. 如何一次性highlight没有加测点的net:

  • 方法一:在运行完Route>Testprep>Auto…之后,highlight所有net,然后关掉所在层面,只开Manufacturing>PROBE_BOTTOM,之后以框选方式dehilight所有net,再打开需要之层面,剩下的highlight net即为未加测点之net;

  • 方法二:在运行完Route>Testprep>Auto…之后,在Allegro 命令行输入hl_npt即可一次性highlight没有加测点的net. 前提是…pcbenv下面有hl_npt.il skill file。

35. CRTL键在Allegro中的使用:

在执行逐个多选指令像Hilight、其他命令之Temp Group时,按住CRTL键可以实现反向选择的功能,即执行Hilight时,按CRTL键时为Dehilight, 执行其他命令之Temp Group时按CRTL键为取消选择。

36. 通过show element之report档产生一个list file:

Display>Show element框选目标net or symbol etc,则产生一个Report视窗,将其另存为一个txt档,即为一个list file.这一list file可用於Hilight一组线,Delete一组symbol,此作法比设定Group或定议Bus name更为灵活。

37. 固定Report窗口以便显示多个Report 窗口:

在Report窗口选File>Stick,该窗口即可固定﹐再执行Report指令时﹐该窗口将不会被覆盖。

38. 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

  • Setup>User Preferences…>UI: show_max_manhattan_pins 在Value栏Key入1就可以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此设置对有NO_RAT属性的net不适用;

  • 一般情况下超过50 pins的net,比如GND等power net, 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

39.非电气引脚零件的制作:

建圆形钻孔:(1)parameter:没有电器属性(non-plated);

(2)layer:只需要设置顶层和底层的regular pad,中间层以及阻焊层和加焊层都是null。

注意:regular pad要比drill hole大一点。

40.Allegro定义层叠结构:

对于最简单的四层板,只需要添加电源层和底层,步骤如下:1)Setup –> cross-section;2)添加层,电源层和地层都要设置为plane,同时还要在电气层之间加入电介质,一般为FR-4;3)指定电源层和地层都为负片(negtive);4)设置完成可以再Visibility看到多出了两层:GND和POWER;5)铺铜(可以放到布局后再做);6)z-copy –> find面板选shape(因为铺铜是shape) –> option面板的copy to class/subclass选择ETCH/GND(注意选择create dynamic shape)完成GND层覆铜;7)相同的方法完成POWER层覆铜。

楼主:
41.Allegro生成网表:

1)重新生成索引编号:tools –> annotate;2)DRC检查:tools –> Design Rules Check,查看session log;3)生成网表:tools –> create netlist,产生的网表会保存到allegro文件夹,可以看一下session log内容。

Allegro导入网表

1)file –> import –> logic –> design entry CIS(这里有一些选项可以设置导入网表对当前设计的影响);2)选择网表路径,在allegro文件夹;3)点击Import Cadence导入网表;4)导入网表后可以再place –> manully –> placement list选components by refdes查看导入的元件;5)设置栅格点,所有的非电气层用一套,所有的电气层用一套。注意手动放置元件采用的是非电气栅格点;6)设置drawing option,status选项会显示出没有摆放元件的数量,没有布线的网络数量。

42.Allegro手工摆放元件:

1)place –> manully –> components by refdes可以看到工程中的元件,可以利用selection filters进行筛选。另外也可以手工摆放库里的元件。还可以将对话框隐藏(hide),并且右键 –> show就可以显示了。

2)如何镜像摆放到底层?

方法一:先在option选mirror,在选器件;

方法二:先选器件,然后右键 –> mirror;

方法三:setup –> drawing option –> 选中mirror,就可进行全局设置;

方法四:对于已摆放的零件,Edit –> mirror在find面板选中symbol,再选元件这样放好元件后就会自动在底层。

3)如何进行旋转?

方法一:对于已经摆放的元件,Edit –> move 点击元件,然后右键 –> rotate就可以旋转;方法二:摆放的时候进行旋转,在option面板选择rotate。

43.Allegro快速摆放元件:

1)开素摆放元件:place –> quickplace –> place all components;

2)如何关闭和打开飞线?

关闭飞线:Display –> Blank Rats –> All 关闭所有飞线;打开飞线:Display –> Show Rats –> All 打开所有飞线;

3)快速找器件:Find面板 –> Find By Name –> 输入名字。

44.约束规则的设置概要:

1)约束的设置:setup –> constrains –> set standard values 可以设置线宽,线间距。间距包括:pin to pin、line to pin、line to line等;

2)主要用spacing rule set 和 physical rule set。

45.约束规则设置具体方法:

1)在进行设置时,注意在Constrain Set Name选择Default。这样只要是没有特殊指定的网络,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的;

2)一般设置规则:pin to pin为6mil,其他为8mil;

3)Phsical Rule中设置最大线宽,最小线宽,颈状线(neck),差分对设置(这里设置的优先级比较低,可以不管,等以后专门对差分对进行设置),T型连接的位置,指定过孔;

4)添加一个线宽约束:先添加一个Constrain Set Name,在以具体网络相对应。

46.区域规则设置:

1)设定特定区域的规则,例如,对于BGA器件的引脚处需要设置线宽要窄一些,线间距也要窄一些;

2)setup –> constraints –> constraint areas –> 选中arears require a TYPE property –> add 可以看到options面板的class/subclass为Board Geometry/Constraint_Area –> 在制定区域画一个矩形 –> 点击矩形框,调出edit property –> 指定间距(net spacing type)和线宽(net physical type) –> 在assignment table进行指定。

47.Allegro建立电路板板框:

步骤:
1)设置绘图区参数,包括单位,大小;
2)定义outline区域;
3)定义route keepin区域(可使用Z-copy操作);
4)定义package keepin区域;
5)添加定位孔。

48.Allegro布局基本知识:

1)摆放的方法:Edit –> move或mirror或rotate;
2)关于电容滤波,当有大电容和小电容同时对一点滤波时,应该把从小电容拉出的线接到器件管脚。即靠近管脚的为最小的电容;
3)各层颜色设置:top –> 粉色;bottom –> 蓝色。

49.区域规则设置:

1)设定特定区域的规则,例如,对于BGA器件的引脚处需要设置线宽要窄一些,线间距也要窄一些;

2)setup –> constraints –> constraint areas –> 选中arears require a TYPE property –> add 可以看到options面板的class/subclass为Board Geometry/Constraint_Area –> 在制定区域画一个矩形 –> 点击矩形框,调出edit property –> 指定间距(net spacing type)和线宽(net physical type) –> 在assignment table进行指定。

楼主:
50.创建总线:

1)打开约束管理器(electron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

2)显示指定网络飞线:Display –> show rats –> net 然后在约束管理器中选择要显示的网络;

3)如果要设置等长线,但是在线上有端接电阻,那么需要进行设置(x net),使得计算的时候跨过端接电阻。这就需要为每一个端接电阻设置仿真模型库,设置完成以后,就可以在约束管理器中的看到网络变为了x net;

4)添加信号仿真模型库:Analyze –> SI/EMI Sim –> Library 添加模型库 –> Add existing library –> local library path;

5)对每个新建添加模型:Analyze –> SI/EMI Sim –> Model 会显示出工程中的器件,然后为每个器件添加仿真模型。对于系统库里面的元件有自己的模型库,可以利用Auto Setup自动完成。对于系统库里面没有的模型,选择find model;

6)在约束管理器中,点击object –> 右键,即可利用filter选择需要选择的网络,可以选择差分对,x net等;

7)创建总线:在约束管理器中,选择net –> routing –> wiring 然后选择需要创建为总线的网络 –> 右键,create –> bus。

51.设置拓扑约束:

线长约束规则设置
1)对线长的要求,实际就是设置延时,可以按照长度来设置,也可以按照延时来设置;

2)打开约束管理器 –> Electronic constraint set –> All constraint –> User – defined 选择在设置拓扑结构时设置好的网络 –> 右键选择SigXplore–> 在pro delay里选择。也就是说如果要想设置线长约束,需要先定义一个拓扑结构,然后再指定这个拓扑结构的网络约束。
相对延迟约束规则设置(即等长设置)
1)在设置相对延迟约束之前也需要先建立拓扑约束;

2)在拓扑约束对话框 –> set constraint –> Rel Prop Delay 设定一个新规则的名称 –> 指定网络起点和终点 –> 选择local(对于T型网络的两个分支选择此选项)和global(对于总线型信号)。

52.布线准备:

1)设置颜色:Display –> color/visibility 其中group主要设置:stack-up,geometry,component,area;

2)高亮设置:Display –> color/visibility –> display选项:temporary highlight和permanent highlight 然后再在display –> highlight选择网络就可以高亮了。但是此时高亮的时候是虚线,可能看不清,可以在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display –> display_nohilitefont 打开此选项 也可以设置display_drcfill,将DRC显示也表示为实现,容易看到。另外DRC标志大小的设置在setup –> drawing option –> display –> DRC marker size;

3)布局的时候设置的栅格点要打一些,在布线的时候,栅格点要小一些;

4)执行每一个命令的时候,注意控制面板的选项,包括option,find,visibility;

5)不同颜色高亮不同的网络:display highlight –> find面板选择net –> option面板选择颜色,然后再去点击网络。
差分布线
1)差分线走线:route –> conect然后选择差分对中的一个引脚,如果已经定义了差分对,就会自动进行差分对布线;

2)如果在差分布线时想变为单端走线,可以点击右键:single trace mode。
蛇形走线
1)群组走线:route –> 选择需要布线的飞线这样就可以多根线一起走线了 –> 但快到走线的目的焊盘时,右键 –> finish 可以自动完成 –> 再利用slide进行修线;

2)常用的修线命令:
(1)、edit –> delete 然后再find中可以选择Cline(删除整跟线)、vias、Cline Segs(只删除其中的一段);
(2)、route –> slide 移动走线;
(3)、route –> spread between voids 并在控制面板的options栏输入void clearance即可进行自动避让。

53.铺铜:

1)建议初学者内电层用正片,因为这样就不用考虑flash焊盘,这时候所有的过孔和通孔该连内电层的就连到内电层,不该连的就不连。而如果用负片,那么如果做焊盘的时候如果没有做flash焊盘,那么板子就废了;

2)在外层铺铜:shape –> rectangular 然后再option中进行设置:
(1)动态铜(dynamic copper)
(2)制定铜皮要连接的网络

3)铺铜后如何编辑边界:shape –> edit boundary 就可以对铜皮就行修改边界;

4)如何删除铜皮:edit –> delete –> 在find中选择shape –> 点击铜皮就行删除;

5)修改已铺铜的网络:shape –> select shape or void –> 点击铜皮,右键assign net;

6)如何手工挖空铜皮:shape –> manual void –> 选择形状;

7)删除孤岛:shape –> delete islands –> 在option面板点击delete all on layer;

8)铺静态铜皮:shape –> rectangular –> 在option面板选择static solid;

9)铜皮合并,当两块铜皮重叠了以后要进行合并:shape –> merge shapes 逐个点击各个铜皮,就会合并为一个铜皮。合并铜皮的前提是铜皮必须是相同网络,别去铜皮都是一种类型(都是动态或者都是静态)。

54.内电层分割:

1)在多电源系统中经常要用到;

2)在分割前为了方便观察各个电源的分布,可以将电源网络高亮显示;

3)分割铜皮:add –> line –> 在option面板选择class为anti etch,subclass为power,制定分割线线宽(需要考虑相临区域的电压差),如果电压差较小,用20mil即可,但是如果是+12V与-12V需要间隔宽一些,一般40~50mil即可。空间允许的话,尽量宽一些。然后用线进行区域划分;

4)铜皮的分割:edit –> split plane –> create 打开create split palne,选择要分割的层(power)及铜皮的类型 –> 制定每个区域的网络;

5)全部去高亮:display –> delight –> 选择区域;

6)去除孤岛:shape –> delete island 可以将孤岛暂时高亮显示 –> 点击option去除孤岛;

7)尽量不要再相邻层铺不用电源的铜皮,因为这样会带来电源噪声的耦合,在电源层之间要至少相隔一层非介质层。

楼主:
55.后处理:

1)添加测试点;

2)重新编号,便于装配。在原理图设计时时按照原理图中的位置进行编号的,但是这样在PCB中编号就是乱的。这就需要在PCB中重新编号,然后再反标注到原理图,步骤:Logic –> Auto Rename Refdes –> rename –> more 可以设置重新编号的选项 选择preserve current prefixes即保持当前的编号前缀;

3)最好是在布线之前,对元件进行重新编号,否则,如果是在布线完成后再重新编号,可能会带来一些DRC错误。有一些DRC与电气特性是无关的,可能是由编号引起的,这时就可以不管这些DRC错误;

4)在原理图中进行反标注:打开原理图工程文件 –> tools –> back annotate –> 选择PCB Editor –> 确定即可;

5)布线完成后,进行完整的检查,检查可能存在的各种DRC错误;

6)查看报告:tools –> report或者quick reports –> 最常用的是unconnect pin report;还有查看shape的一些报告,检查动态铜皮的状态,如果有的状态不是smooth就需要到setup –> drawing option中进行更新 –> update to smooth;

7)shape no net 即没有赋给网络的shape;shape island 检查孤岛;design rules check report;

8)在setup –> drawing option中可以看到unrouted nets,unplaced symbol,isolate shapes等。这只是一个大致的统计信息。但是要求所有的选项都是绿色的,即都没有错误;

9)如果确定所有的设计都没有错误了,推荐进行一次数据库的检查,将错误完全排除掉。步骤:tools –> update DRC –> 选中两个选项 –> check 保证数据库是完整的。

56.丝印处理(为出光绘做准备):

1)生成丝印层是,与电气层没有关系了,所以可以把走线以及覆铜都关闭:display –> color visibility 关掉etch,要留着pin和via,因为调整丝印时需要知道他们的位置;

2)在display –> color and visibility –> group选择manufacturing –> 选择autosilk_top和autosilk_bottom 因为丝印信息是在这一层的。不需要选择其它层的silkscreen;

3)生成丝印:manufacturing –> silkscreen –> 选择那些层的信息放在丝印层,一般要选上package geometry和reference designator –> 点击silkscreen,软件自动生成这个信息;

4)调整丝印,先在color and visibility中关掉ref des assembly_top和assembly_bottom;

5)调整字体大小:edit –> change –> 在find面板选中text –> option面板选中line width和text block,不选择text just –> 画框将所有的文字改过来。line width是线宽,text block是字体大小。注意option选项中的subclass不要动,否则修改后,就会把修改结果拷贝到那一层了;

6)调整丝印位置:move –> 选择编号进行修改;

7)加入文字性的说明:add –> text –> 在option中选择manufachuring/autosilk_top ,以及字体的大小,然后点击需要添加的位置,输入即可;

57.钻孔文件:

1)钻孔文件是电路板制作厂商数控机床上要用到的文件,后缀为.drl;

2)设置钻孔文件参数:manufacture –> NC –> NC Parameters –> 设置配置文件(nc_param.txt)存放路径,全部保持默认即可;

3)产生钻孔文件:manufacture –> NC –> NC drill –> Drilling:如果全部是通孔选择layer pair;如果有埋孔或者盲孔选择(by layering)—> 点击drill就可产生钻孔文件 –> 点击view log查看信息;

4)注意NC drill命令只处理圆型的钻孔,不处理椭圆形和方形的钻孔,需要单独进行处理:manufacture –> NC –> NC route –> route 可能会产生一些工具选择的警告,可以不必理会。完成后会产生一个.rou文件;

5)生成钻孔表和钻孔图:display –> color and visibility –> 关闭所有颜色显示,在geometry中单独打开outline,只打开电路板的边框 –> manufacture–> NC –> drill legend 生成钻孔表和钻孔图 –> ok –> 出现一个方框,放上去即可。

58.出光绘文件:

1)出光绘文件:manufacture –> artwork,注意以下几个选项:
Film Control:

(1)undefined line width:一般设置为6mil或者8mil;
(2)plot mode:每一层是正片还是负片;
(3)vector based pad behavior:出RS274X格式文件时,一定要选中这个选项,如果不选这个选项,那么出光绘的时候,负片上的焊盘可能会出问题。
General Parameters:

(1)Device type:选择Gerber RS274X,可以保证国内绝大多数厂商可以接受;

2)在出光绘文件之前可以设定光绘文件的边框(也可以不设置):setup –> areas –> photoplot outline;

3)如果要出顶层丝印信息的光绘文件,需要先把这一层的信息打开:display –> color/visibility –> all invisible 关掉所有;

4)对于顶层丝印层,需要打开以下三个选项:
geometry:[board geometry]: silkscreen_top [package geometry]: silkscreen_top
manufacturing:[manufacturing]: autosilk_top
然后,manufacture –> artwork –> film control –> 在available films中选择TOP,右键add –> 输入这个film的名字(例如silkscreen_top)这样就可以在available films中添加上了这个film,并且里面有刚才选择的三个class/subclass;

5)利用相同的方法,在产生底层的丝印;

6)添加阻焊层,先在manufacture中添加上soldermask_top层,然后再在display –> color/visibility中选择一个几个class/subclass:

stack-up:[pin]: soldermask_top; [via]: soldermask_top
geometry:[board geometry]: solder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 soldermask_top
再在soldermask_top右键 –> match display 就会让这个film和选择的class/subclass进行匹配了
同样的办法添加底层阻焊层;

7)添加加焊层,先在manufacture中添加上pastemask_top层,然后再在display –> color/visibility中选择一个几个class/subclass:
stack-up:[pin]: pastemask_top; [via]: pastemask_top
geometry:[board geometry]: 没有; [package geometry]: pastemask_top
再在soldermask_top右键 –> match display 就会让这个film和选择的class/subclass进行匹配了
同样的办法添加底层加焊层;

8)添加钻孔表,先在manufacture中添加上drill_drawing层,然后再在display –> color/visibility中选择一个几个class/subclass:
manufacturing:[manufacturing]: Nclegend-1-4
geometry:[board geometry]: outline
再在drill_drawing右键 –> match display 就会让这个film和选择的class/subclass进行匹配了;

9)板子需要的底片:
(1)四个电气层(对于四层板)
(2)两个丝印层
(3)顶层阻焊层和底层阻焊层(solder mask)
(4)顶层加焊层和底层加焊层(paste mask)
(5)钻孔图形(NC drill lagent)

10)如何在已经设定好的film中修改class/subclass:点击相应的film –> display就可以显示当前匹配好的class/subclass –> 然后再在display中修改 –> 然后再匹配一遍;

11)需要对每个film进行设置film option;

12)生成光绘文件:film option中select all –> create artwork;

13)光绘文件后缀为.art;

14)需要提供给PCB厂商的文件:.art、.drl、.rou(钻非圆孔文件)、参数配置文件art_param.txt、钻孔参数文件nc_param.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