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ADC采样电压有时值大有时值小的问题

楼主(2022-04-30):
问题描述:
在做项目时,曾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交流电压、电流ADC采样计算,有时上电后,整体值均偏大。有时上电后整体值均偏小,从程序检查来看计算方法没有问题,随电压、电流变化,计算的值也完全成比例增加。

楼主:
分析:

从现象及测试情况分析来看,初步判定是由ADC采样的参考电压不一致造成。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是供电电压不稳造成,另一方面就是ADC采样校准造成;测量芯片供电电压正常,排除硬件原因,考虑ADC采样校准法问题。芯片供电电压正常,为什么ADC采样校准会出现偏差哪? 猜测芯片上电时,没达到稳定电压时已经启动,ADC采样校准程序过早执行,校准的电压并不是稳定电压。经测试验证,ADC采样校准程序延时执行,问题解决。

网友A(点评):
是的,ADC模块启动也是有个稳定时间的。

网友B:
一般基准是不会i有问题的,
供电问题到是有可能

网友C:
先找稳定的源,看看ADC的采样可重复性怎么样

网友D:
交流ADC采样?那能行么

网友E:
你可以用互感器来实现ADC采样吧,是不是就能好点

网友F:
这个好像是电源不稳定导致的,听你描述来看

网友G:
你试试加个运放跟随器这种,试试

网友H:
没遇到过,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试试ADC校准或者延时采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