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adc 测量偏差的简单解决方案 hal库

楼主(2022-04-30):
最近用stm32 去检测电压发现会偏差70mv左右,而且上下波动20mv左右
于是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法
1.最重要的一步
在初始化adc之后,进行校准
 MX_ADC1_Init();
HAL_Delay(200);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楼主:
关于延时本人经测试,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又帖子说明,可以减小误差,自行测试。

楼主:
2.延长采样时间
(1)在配置中修改

楼主:
(2)在代码中修改
找到下面代码中simplingtime,右键查找ADC_SAMPLETIME_71CYCLES_5的定义,选择你所需要的周期

楼主: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Common config
    */
  //  hadc1.Instance = ADC1;
  //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71CYCLES_5;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楼主:
计算公式:
采样时间=(12.5+采样周期)/时钟频率

楼主:
3.进行软件滤波
这里采样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测得数据中发现是围绕着目标值上下波动,且周期性出现尖峰,
直接采样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得方法。

 for(i=0; i<max; i++ )
        {   HAL_ADC_Start(&hadc1);
            while(HAL_OK==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10))
            {
                HAL_ADC_Stop(&hadc1);
                sum+=HAL_ADC_GetValue(&hadc1);
            }
        }

        adc_Value=sum/max;
        sum=0;
        adc_Value=adc_Value*3300/4096;//采集到的out电压  mv

楼主:
10种软件滤波得方法

4.其他原因导致的测量偏差
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共地,或者多地。
测试中,实用的stm32f103rc8t6最小系统板,因为采样了usb转ttl模块供电,同时使用了,usb线,接在排插上供电,多地,导致测量数据大幅偏差。

网友A:
确实adc校准在有些时候很重要

网友B(2022-10-07):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C: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D: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E(2023-06-01):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B: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F: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C: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G: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G: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H: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I: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