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18 CAN总线(转)

楼主(2022-04-30):
一 . 最近接到一个案子,需要用PIC18F26Q84 进行CAN总线编程,进入到MCC 编程界面里面。
先梳理一下配置寄存器的流程,以前调过MCP2515的CAN总线配置。流程大概是
1. 进入允许设置寄存器模式
2. 配置CAN 总线的总线速率
3. 配置扩展帧或者标准帧的发送标识符数据(配置发送)
4. 配置扩展帧或者标准帧的接收标识符数据(配置接收)
5. 配置是标准帧格式还是扩展帧格式
6. 配置验收屏蔽寄存器
7. 进入工作模式 ,退出设置模式
8. 发送数据和根据中断接收数据
发送数据是指将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内
类比到PIC18 – 先确定系统频率之后,进行相关寄存器配置

额 废话不多说 程序在资源分享里面哦 PIC18F26Q84

二 . 1. 用MCC 生成一段代码,进行解读理解。 MCC 是 MICROSOFT 生成代码的一种工具,比较方便。
配置如下,时钟设置为 48M 的内部晶振。

  • 可以看到生成的代码逻辑
    – 进入设置模式
    –设置FIFO 偏移量
    –配置速率
    –详细配置FIFO
    –纠错判断
    —设置工作模式
    – 正常工作
    这说明配置 CAN 总线寄存器的软件逻辑大体相似,接下来可以取几个关键点进行分析。
  • 数据手册里面
    由于 CXTXQCON 这个寄存器是32 位的,而PIC18F26Q84 是个8位的单片机,所以可以根据以下名字进行配置读写寄存器。
    C1CONU=1; 这个寄存器说明如下
    C1CONH=97; 这个寄存器说明如下

    C1CONL=60; 这个寄存器说明如下 ,这个里面的设置 如果CAN 总线调通的时候是需要回过头来进行设置,以避免实际使用的时候错误干扰。
  • 上面这几个寄存器已经对CAN 总线进行基本的初始化了。接下来是波特率的配置
static void CAN1_BitRateConfiguration(void){    // SJW 37;     C1NBTCFGL = 0x25;        // TSEG2 37;     C1NBTCFGH = 0x25;        // TSEG1 152;     C1NBTCFGU = 0x98;        // BRP 0;     C1NBTCFGT = 0x00;    }

5. 上面这几个寄存器已经对CAN 总线进行基本的初始化了。接下来是FIFO 的配置

static void CAN1_TX_FIFO_Configuration(void){    // TXATIE enabled; TXQEIE disabled; TXQNIE disabled;     C1TXQCONL = 0x10;        // FRESET enabled; UINC disabled;     C1TXQCONH = 0x04;        // TXAT 3; TXPRI 1;     C1TXQCONU = 0x60;        // PLSIZE 8; FSIZE 6;     C1TXQCONT = 0x05;        // TXEN enabled; RTREN disabled; RXTSEN disabled; TXATIE enabled; RXOVIE disabled; TFERFFIE disabled; TFHRFHIE disabled; TFNRFNIE disabled;     C1FIFOCON1L = 0x90;        // FRESET enabled; TXREQ disabled; UINC disabled;     C1FIFOCON1H = 0x04;        // TXAT Unlimited number of retransmission attempts; TXPRI 1;     C1FIFOCON1U = 0x60;        // PLSIZE 8; FSIZE 6;     C1FIFOCON1T = 0x05;}static void CAN1_RX_FIFO_Configuration(void){    // TXEN disabled; RTREN disabled; RXTSEN disabled; TXATIE disabled; RXOVIE enabled; TFERFFIE disabled; TFHRFHIE disabled; TFNRFNIE disabled;     C1FIFOCON2L = 0x08;        // FRESET enabled; TXREQ disabled; UINC disabled;     C1FIFOCON2H = 0x04;        // TXAT Unlimited number of retransmission attempts; TXPRI 1;     C1FIFOCON2U = 0x60;        // PLSIZE 8; FSIZE 6;     C1FIFOCON2T = 0x05;    }//清空读取fifovoid CAN1_RX_FIFO_ResetInfo(void){    uint8_t index;    for (index = 0; index < NUM_OF_RX_FIFO; index++)    {        rxFifos[index].fifoHead = 0;    }}

这段代码对应之前的两个TX FIFO 配置

6. 报错配置 – 并且已经打开中断

static void CAN1_ErrorNotificationInterruptEnable(void){    CAN1_SetInvalidMessageInterruptHandler(DefaultInvalidMessageHandler);    CAN1_SetBusWakeUpActivityInterruptHandler(DefaultBusWakeUpActivityHandler);    CAN1_SetBusErrorInterruptHandler(DefaultBusErrorHandler);    CAN1_SetModeChangeInterruptHandler(DefaultModeChangeHandler);    CAN1_SetSystemErrorInterruptHandler(DefaultSystemErrorHandler);    CAN1_SetTxAttemptInterruptHandler(DefaultTxAttemptHandler);    CAN1_SetRxBufferOverFlowInterruptHandler(DefaultRxBufferOverflowHandler);    PIR0bits.CANIF = 0;        // MODIF disabled; TBCIF disabled;     C1INTL = 0x00;        // IVMIF disabled; WAKIF disabled; CERRIF disabled; SERRIF disabled;     C1INTH = 0x00;        // TEFIE disabled; MODIE enabled; TBCIE disabled; RXIE disabled; TXIE disabled;     C1INTU = 0x08;        // IVMIE enabled; WAKIE enabled; CERRIE enabled; SERRIE enabled; RXOVIE enabled; TXATIE enabled;     C1INTT = 0xFC;        PIE0bits.CANIE = 1;}

typedef enum {    /*DLC_0 to DLC_8 for CAN 2.0 and CAN FD*/    DLC_0,    DLC_1,    DLC_2,    DLC_3,    DLC_4,    DLC_5,    DLC_6,    DLC_7,    DLC_8,    //Supported only in CAN FD mode    /*DLC_12 to DLC_64 for CAN FD*/     DLC_12,    DLC_16,    DLC_20,    DLC_24,    DLC_32,    DLC_48,    DLC_64,} CAN_DLC;typedef enum {    CAN_TX_FIFO_FULL,    CAN_TX_FIFO_AVAILABLE,} CAN_TX_FIFO_STATUS;typedef enum {    CAN_OP_MODE_REQUEST_SUCCESS,     // Requested Operation mode set successfully    CAN_OP_MODE_REQUEST_FAIL,        // Requested Operation mode set failure. Set configuration mode before setting CAN normal or debug operation mode.    CAN_OP_MODE_SYS_ERROR_OCCURED    // System error occurred while setting Operation mode.}  CAN_OP_MODE_STATUS;typedef enum {     CAN_TX_MSG_REQUEST_SUCCESS = 0,             // Transmit message object successfully placed into Transmit FIFO    CAN_TX_MSG_REQUEST_DLC_EXCEED_ERROR = 1,    // Transmit message object DLC size is more than Transmit FIFO configured DLC size    CAN_TX_MSG_REQUEST_BRS_ERROR = 2,           // Transmit FIFO is configured has Non BRS mode and CAN TX Message object has BRS enabled    CAN_TX_MSG_REQUEST_FIFO_FULL = 3,           // Transmit FIFO is Full}typedef enum {    CAN_NORMAL_FD_MODE = 0,    //Supported only in CAN FD mode    CAN_DISABLE_MODE = 1,                   CAN_INTERNAL_LOOPBACK_MODE = 2,    CAN_LISTEN_ONLY_MODE = 3,    CAN_CONFIGURATION_MODE = 4,    CAN_EXTERNAL_LOOPBACK_MODE = 5,    CAN_NORMAL_2_0_MODE = 6,    CAN_RESTRICTED_OPERATION_MODE =7,} CAN_OP_MODES;

二 . 读写 FIFO

用来判断目前片子的工作状态,用以纠错。
010 = 配置状态
110 = CAN 2.0 工作状态

typedef enum {    CAN_NORMAL_FD_MODE = 0,    //Supported only in CAN FD mode    CAN_DISABLE_MODE = 1,                   CAN_INTERNAL_LOOPBACK_MODE = 2,    CAN_LISTEN_ONLY_MODE = 3,    CAN_CONFIGURATION_MODE = 4,    CAN_EXTERNAL_LOOPBACK_MODE = 5,    CAN_NORMAL_2_0_MODE = 6,    CAN_RESTRICTED_OPERATION_MODE =7,} CAN_OP_MODES;

请求操作模式

时钟配置

配置CAN 的时候需要失能 JTAG

可以使用这些寄存器名称来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