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单片机开发环境--MPLAB X IDE

楼主(2022-04-30):
熟悉开发环境是学习单片机的第一步,现在介绍下PIC得开发环境,PIC的开发环境有老的 MPLAB IDE, 和最新的MPLAB X IDE.

MPLAB X IDE 比老的MPLAB IDE, 编写代码的起来更方便,出错的概率也低因为MPLAB X IDE 时时的检测书写错误。

MPLAB X IDE 的安装:

第一步 安装JAVA 的运行环境(因为MPLAB X IDE是用JAVA程序写的)

安装jdk 6.1(在jdk 当中包含了运行环境jre,当然只安装jre也行)

  双击jdk-6u10-rc2-bin-b32-windows-i586-p-12_sep_2008.exe安装jdk 6.1

第二步 安装开发环境 MPLAB X IDE

  mplabx-ide-v1.10-windows-installer.exe

第三步 安装C编译器

我们用的是PIC/10/12/16系列安装 picc-9_81-win.exe即可。

安装完成之后会在桌面上出现两个图标

  MPLAB driver switcher 驱动选择 如果你的电脑上同时装有MPLAB IDE 8和MPLAB X IDE的时候,用来选择是那个软件使用调试烧写器如ICD PICkit。

  MPLAB X IDE v1.10     开发环境

建立工程:

   1 打开MPLAB X IDE ,File->New Project 弹出窗New Project窗口 在 Categories: 中选择 Microchip Embedded,然后在Projects:中选择Standalone Project.

2 点击 next ,然后在Device中选择单片机型号如:PIC16LF1823.

3点击next ,是否支持调试头不选

4点击next ,选择工具如;选择 ICD3

5点击next , 选择编译器如:选择HI-TECH PICC (V9.81)

6点击next, 在Project Name中输入工程名如:myproject ,点击Browse...选择工程文件存放的路径,然后点击Finish工程建立完毕。

  补充: 如果想支持中文将Encoding 改为GB2312。

7 在Projects 窗口中可以看到我们建立的工程 .

8 右击Source Files ->New->C Main Flie....   弹出了窗口 New C Main File ,点击Finish建立源文件.

9 我们就可在里面书写C程序代码了。

10 写完代码之后编译 可以点击 工具栏上的按钮

11 烧写点击工具栏上的

补充:

           如用 ICD3 烧写可以可以选择内部供电要如何选择呢?

         1,File->Project Properties 弹出窗口

         2,在Categories 中点击选择ICD3,然后在Option categories 中的下拉列表中选择Power.

  3, 勾上Power target circuit from ICD3 , 在Voltage Level 中选择电压(一般默认即可)。

网友A:
mplab03 x ide 和mplab ide v.92哪个好

网友B:
mplabx ide 怎么查看声明了那些变量

网友C:
什么时候开发环境能够统一了呢

网友D:
MPLAB X IDE V3.40如何产生hex

网友E:
MPLAB X IDE 配置位设置吗

网友F:
mplab x ide 和mplab ideV8.x什么区别?

网友G:
如何在MPLAB X IDE中找到已安装的编译器

网友H(2022-06-13):
用贯了mplab ide v.92,不想换XDE

网友I(2022-12-04):
MPLAB X IDE怎么烧录hex文件

网友J:
MPLAB X IDE 低版本能打开高版本的吗?

网友:
MPLAB X IDE哪个版本用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K:
mplab x ide如何调出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L:
MPLAB X IDE V3.1 新工程编译提示Makefile-default.mk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