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作AD校准出错

楼主(2022-04-30):
AD, IO, ST, TI, ar
1. Calibration prerequisite: ADC must be disabled (execute this function before HAL_ADC_Start() or after HAL_ADC_Stop() )

函数说明很清楚,ADC校准需在ADC开始前或结束后。

2. 官方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Perform an ADC automatic self-calibration
  *         Calibration prerequisite: ADC must be disabled (execute this
  *         function before HAL_ADC_Start() or after HAL_ADC_Stop() ).
  * @param  hadc       ADC handle
* @param  CalibrationMode       Selection of calibration offset or
  *         linear calibration offset.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ARG[/url] ADC_CALIB_OFFSET       Channel in mode calibration offset
  *           @arg ADC_CALIB_OFFSET_LINEARITY Channel in mode linear calibration offset
  * @param  SingleDiff Selection of single-ended or differential inpu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url=home.php?mod=space&uid=144993]@ref[/url] ADC_SINGLE_ENDED       Channel in mode input single ended
  *           @arg @ref ADC_DIFFERENTIAL_ENDED Channel in mode input differential ended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ADC_HandleTypeDef *hadc, uint32_t CalibrationMode, uint32_t SingleDiff)
{
  HAL_StatusTypeDef tmp_hal_status;
  __IO uint32_t wait_loop_index = 0UL;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ADC_ALL_INSTANCE(hadc->Instance));
  assert_param(IS_ADC_SINGLE_DIFFERENTIAL(SingleDiff));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adc);

  /* Calibration prerequisite: ADC must be disabled. */

  /* Disable the ADC (if not already disabled) */
  tmp_hal_status = ADC_Disable(hadc);

  /* Check if ADC is effectively disabled */
  if (tmp_hal_status == HAL_OK)
  {
    /* Set ADC state */
    ADC_STATE_CLR_SET(hadc->State,
                      HAL_ADC_STATE_REG_BUSY | HAL_ADC_STATE_INJ_BUSY,
                      HAL_ADC_STATE_BUSY_INTERNAL);

    /* Start ADC calibration in mode single-ended or differential */
    LL_ADC_StartCalibration(hadc->Instance, CalibrationMode, SingleDiff);

    /* Wait for calibration completion */
    while (LL_ADC_IsCalibrationOnGoing(hadc->Instance) != 0UL)
    {
      wait_loop_index++;
      if (wait_loop_index >= ADC_CALIBRATION_TIMEOUT)
      {
        /* Update ADC state machine to error */
        ADC_STATE_CLR_SET(hadc->State,
                          HAL_ADC_STATE_BUSY_INTERNAL,
                          HAL_ADC_STATE_ERROR_INTERNAL);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adc);

        return HAL_ERROR;
      }
    }

    /* Set ADC state */
    ADC_STATE_CLR_SET(hadc->State,
                      HAL_ADC_STATE_BUSY_INTERNAL,
                      HAL_ADC_STATE_READY);
  }
  else
  {
    SET_BIT(hadc->State, HAL_ADC_STATE_ERROR_INTERNAL);

    /* Note: No need to update variable "tmp_hal_status" here: already set    */
    /*       to state "HAL_ERROR" by function disabling the ADC.              */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adc);

  /* Return function status */
  return tmp_hal_status;
}

网友A(2022-12-06):
运行ADC之前就是需要校准的。

网友B:
AD校准有什么错误呢?

网友C:
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D:
校准有什么错误啊?

网友E:
stm32cubmex生成的代码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F:
用cubeMX直接生成试试

网友G:
不同通道之间有干扰怎么解决呢?

网友H:
必须在ADC转换启动前或停止后

网友I:
直接生成一下试试

网友J:
自动校准ADC,调用即可吧

网友H:
ADC的配置很简答,直接DMA+ADC就行。

网友K:
有些芯片不支持校准

网友L:
这个代码可以运行的。

网友M(2023-03-04):
ADC校准需在ADC开始前或结束后。

网友N:
这个使用的是哪个库函数呢

网友O:
cubeMX生成的代码吗?

网友P:
使用hal库中adc采样频率如何查看和修改?

网友Q:
如何通过HAL库函数使用ADC

网友F:
adc采样率怎么修改啊?

网友R(2023-04-05):
有些芯片不支持自动校准 吧

网友C(2023-07-10):
要在开始前校准吧

网友S:
自动校准adc,呼叫

网友T:
必须在adc转换开始或停止后

网友U:
在adc前后进行adc校准。

网友D:
这是用的哪个库函数啊

网友V:
Stm32cubmex生成的代码如下所示。

网友W:
AD校准有问题吗?

网友X:
Adc的配置很简单答案,直接dma + Adc。

网友Y:
为什么校准出错啊?

网友F:
每次运行前都需要校准吗?

网友O:
校准还会有错误吗?

网友R:
可以发一下校准的报错信息吗?

网友Z(2023-10-25):
直接用cubeMX生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