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ADC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2-04-30):
STM32CUBEMX配置教程STM32的ADC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
ADC配置

首先要弄清楚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究竟挂载在哪一个ADC上,对于STM32H743来说,内部温度传感器挂接在ADC3上。在CUBEMX配置界面左侧的Analog界面中选中ADC3,即可看到右边存在一个Temperature Sensor Channel,点击选中,在此使用轮询方式对温度传感器进行读取。

楼主:
在ADC配置中找到RANK,修改采样时间为810.5个时钟,更长的采样时间会保证更高的精度。

楼主:
此时时钟树部分会报错,因为ADC的时钟需要我们重新设置,来到时钟树界面,界面会提示是否需要自动解决时钟问题,在此点是,让系统自动解决。

楼主:
自动解决后系统时钟大幅降低,如下所示:

楼主:
在此不要着急,在第一个方框中输入480,让系统自动再次调整时钟树,由此时钟就设置完成了,可以看到此时ADC的时钟为75M.

网友A:
你们都喜欢使用cubemx来做底层驱动的配置么?还在用3.5标准库的我感觉瞬间low的许多

楼主:
此时配置完成,点击生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