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CAN TX高电平只有500mv

楼主(2022-04-30):
我用GD32F103 的样例程序发送CAN数据,示波器检测PD1(CAN0 TX)口,只能看到500mv的方波信号。用同样的程序,PD1口可以看到3.3V的方波信号。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电路是我自己画的没有连BOOT1,没有用OSC32。其他和样例原理图一样。

网友A:
老师,啥意思,同样的程序,同样的PD1,测出来的波形不一样,怎么测试的?什么板子?两块板子?两种板子?

楼主:
我手上是F107的评估板,也用的是样例程序。平板上直接测PD1口时3.3V的方波。自己做的板子用的是F103测的PD1口是500mv的方波。两个都是用的官方的样例程序。F107评估板直接下载F103的样例程序也是可以用的,效果一样。
另外,我用的外部接口是周立功的CAN模块CTM8251KAT(3.3V供电的)模块的说明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是F107的评估板,也用的是样例程序。平板上直接测PD1口时3.3V的方波。自己做的板子用的是F103测的PD1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2661738656&spm=a1z0k.7628869.0.d4919233.287637deNCez3g&_u=t2dmg8j26111
模块说明怎么发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