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2-04-30):
一个升压器电容损坏,于是两个一起换了。但换后,却发现两个电容上的电压不相等,然后我找来一块开关电源板,测量300V上的两个串联的电解电容的电压,都是相等的。问题出在那里呢,百思不午其解,找来两个150K1W的电阻做均压电阻,效果没达到,只是分了20V的电压。请教一下各位坛友了,谢谢。

网友A:
容量一致吗

楼主:
规格和容量一致的,这是代坛友咨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格和容量一致的,这是代坛友咨询。

电解电容的容量误差一般是标称±20%。一个正公差,一个负公差,250v就是100v压差,也差不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的容量误差一般是标称±20%。一个正公差,一个负公差,250v就是100v压差,也差不多了.哈哈
...

原来如此,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