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单片机使用有源晶振有必要么?

楼主(2022-04-30):
我看现在的MCU的外置晶振大多数无源晶振,因为价格而且电路简单。那么有源晶振大多数都怎么使用呢?MCU上放置有源晶振有意义么?

网友A:
有意义啊,有源晶振更精准,稳定性更高。

网友B:
除了精确计时,晶振的使用没啥必要,好多单片机已经内置高精度RC振荡器,完全满足串口的精度,没有晶振,产品的可靠性更高,不会因为一个晶振而把整个产品无法工作了!实践证明,我们在使用SILICON C8051FXX系列芯片中,从未用过晶振,也没有开机启动不了的事件发生。而从前用晶振的PIC单片机,就发生晶振的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精确计时,晶振的使用没啥必要,好多单片机已经内置高精度RC振荡器,完全满足串口的精度,没有晶振,产 ...

别拿特例说事,粗糙的应用外部晶振确实可以不需要,但是精度较高的场合必须要外部,内部受温度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