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的USB有从机模式么

楼主(2022-04-30):
最近有个产品需要USB从机模式,MM32有哪款MCU带USB从机模式的啊?

网友A:
usb不就是数据存储么
还分这么多模式?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你得找下MM32的选型手册

网友C:
应该都有吧,你搜搜呗去官网

网友D:
你问问技术支持或者代理商呗,他们能知道的

网友E:
你为啥要求USB的模式呢?估计都能支持吧,得改代码

网友F:
我觉得USB主机或者从机应该跟SPI这种差不多,都是改代码即可的

网友G:
不太清楚,你查查手册看看,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H:
从机是不是通过程序修改即可啊?应该就行了

网友I:
这个USB从机来说好像都是特定的几款MCU才有

网友J:
你最好问问代理商,不然不好搞哦

网友K:
真不好找,这得对照选型手册,我到时候给你看看吧

网友L(2022-06-02):
这个得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M:
应该是有这种模式的

网友N:
选型上有勾选的

网友O:
可以直接咨询技术支持

网友P:
肯定有从机模式啊

网友Q:
有的型号是 有的

网友R:
USB肯定是支持device模式的啊

网友S:
什么是usb从模式

网友T(2023-02-14):
求mm32F1 usb通信例程代码

网友U:
这个要去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V:
应该都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