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驱动二次导通

楼主(2022-05-01):
修改了不同驱动电阻和GS电容,发现都不行。这个电路是否还有救?(不带电机负载的驱动波形,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开启电机以后有干扰了

交替导通的时候,可能跟PCB的布局有关,如果有PCB的话

网友B:
楼主最好将线路图和元器件参数附上,还有怀疑一下PCB板设计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