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 demo keil5联不上

楼主(2022-05-01):
如图所示都是灰色的

网友A:
检查at link连线是否正常

楼主:
怎么检查呢,我换了几条usb线都不行

楼主:
atlink蓝灯没亮,我换了四根线了,这demo板也是让人无语了,少放一根usb线能省多少钱线

网友A:
从QQ群了解到,您换第五根USB先就可以了。
感谢你的建议,我们后面的AT Link+,已对USB接口进行了升级处理。

网友B(2022-06-05):
引用 网友A:
从QQ群了解到,您换第五根USB先就可以了。
感谢你的建议,我们后面的AT Link+,已对USB接口进行了升级处理 ...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换了好几根线都不行,电脑显示无法识别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