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关于HC89F0411A芯片烧录过ISP,再次烧录无ISP的用户代码,无...

楼主(2022-05-01):
关于HC89F0411A芯片曾经烧录过ISP程序,再次烧录无ISP程序的用户代码,无法上电工作问题:
1. 之前项目用HC89F0411P芯片,通过ISP烧录用户代码;
2. HC89F0411P停产后,切换为HC89F0411A芯片,这颗芯片有另外引脚支持SWD调试,为了兼容0411P,也可以在芯片中烧录ISP代码,增加ISP功能,方便在PCB上预留的ISP接口烧录程序;
3. 之前烧写过ISP代码的0411A芯片,用HC-LINK,设置为:上电后自动运行,在线操作自动烧录(擦除-烧录-校验),烧录不含ISP代码的用户程序后,不拔下HC-LINK,芯片正常运行用户程序;
4. 拔下HC-LINK烧录接口,给板子通电,用户程序不运行;
5. 连接HC-LINK,重新烧录 ISP代码+用户程序后的,拔下HC-LINK烧录接口,给板子通电,用户程序就运行。
也就是说:曾经烧录过ISP代码的0411A芯片,如果再次烧录用户代码,必须要把ISP代码也烧进去,否则用户程序不运行。
用HC-LINK读0411A芯片的OPTION,显示的结果是:芯片ISP使能已打开。
规格书中有这么一段:
3.1.7 第二复位向量操作
如果用户在代码选项中配置了第二复位向量使能和第二复位向量地址,那么芯片上电复位后, PC
会首先指向第二向量地址,开始执行用户的启动程序,用户启动程序的最后需要放置一条不重读代码选
项的软件复位程序,那用户就会复位到 0x0000H 处,开始执行用户应用程序。

问题1:0411A芯片,曾经烧录过ISP代码,相当于曾经配置了第二复位向量使能,用HC-LINK执行擦除操作,这个使能无法取消吗?在哪里能够关闭芯片ISP使能?
问题2:使能过ISP的芯片,再次烧写用户代码,必须同时烧写ISP代码吗?

楼主:
已经在芯圣深圳技术支持指导下解决,谢谢。
总结一下:
1. HC-PM51上位机软件,连接HC-LINK;
2. 选择HC89F0411A芯片;
3. HC-PM51菜单:编辑---选“恢复默认设置”
4. HC-PM51菜单:芯片---选“恢复出厂设置”;取消选择“脱机烧录ISP固件”
5. 点击“下载hcf”按钮,提示“代码为空,是否继续下载”,选“是”;
6. 下载完成后,按下HC-LINk的烧录按键(把芯片恢复出厂设置);
7. 点击“读取芯片---OPTION”,已经不显示“芯片ISP使能已打开”
8. 烧写用户代码,功能OK。

网友A:
这个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芯圣一级代理 有技术问题可以添加我qq 2914373240  我们专业的技术会为大家解答 同时我们也为市场使用芯圣的朋友给出最优惠的价格

网友B:
非常值得参考学习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C(2022-06-01):
连接烧录器的时候可以工作吗

您好我是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芯片 您在开发003的过程中如有遇到困难可以咨询我们专业的技术 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2914373240

网友D:
不运行的具体现象是什么啊

您好我是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芯片 您在开发003的过程中如有遇到困难可以咨询我们专业的技术 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2914373240

网友E:
难道程序里边使用下载引脚了吗

您好我是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芯片 您在开发003的过程中如有遇到困难可以咨询我们专业的技术 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2914373240

网友F:
看来是烧写流程的问题哈

您好我是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芯片 您在开发003的过程中如有遇到困难可以咨询我们专业的技术 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2914373240

网友G:
一定需要默认配置吗

您好我是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芯片 您在开发0411A的过程中如有遇到困难可以咨询我们专业的技术 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2914373240

网友H:
需要带电烧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