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H单机机串口1中继广播

楼主(2022-05-01):
stc15w系列串口1有个中继中继广播工功能,现在15系列停产,使用STC8h,发现8h手册里面没有这个功能,不知道是阉割了,还是手册漏了,有用过的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使用STC8H1k08替换STC15W1K08PWM

网友A:
估计是去掉了,8F在软件中还有这个选项,8C就没有看到了

网友A:
15系列停产了吗?15系列可能是STC最皮实的系列了,最多涨价吧,停产太可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系列停产了吗?15系列可能是STC最皮实的系列了,最多涨价吧,停产太可惜了 ...

STC15系列在正常生产,少数没量的旧型号,也可以用 兄弟系列取代,如 STC15W1K08PWM 可以用 STC15W4K48S4/  STC15W4K32S4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