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相机传输图片问题

楼主(2022-05-01):
现在使用的一款工业相机接口是USB3.0,拍照的时候用usb线连接电脑用配套的软件接收图片,现在想直接把图片传到一块开发板上不经过PC了,但是开发板上没有USB接口,请问这种方式需要设计一个usb模块么,需不需要用到类似于CYUSB3014这种传输芯片,还是说工业相机上已经有这种芯片了?

网友A:
什么开发板?你用的处理器平台是什么?你想通过自己的硬件读取工业相机的照片数据,接口协议你知道吗?

网友B:
去油香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开发板?你用的处理器平台是什么?你想通过自己的硬件读取工业相机的照片数据,接口协议你知道吗? ...

开发板用的是黑金的一块altera的FPGA开发板,上面没有usb的模块,所以不太清楚这个工业相机usb接口传输的数据应该怎么接收,是需要用到usb芯片吗还是说工业相机上面已经有了

网友C:
你这个是好几个问题。

先不说USB接口的问题,那是个非常初级的问题。
你现在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电脑上,不用那个配套的软件,自己能接收图片,
这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再说下一步怎么做。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你就不用再继续想别的了,除非联系相机厂家给你专门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好几个问题。

先不说USB接口的问题,那是个非常初级的问题。

可以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好几个问题。

先不说USB接口的问题,那是个非常初级的问题。

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弄没找到相似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弄没找到相似的方案

去油香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