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CC编译stm32程序,如何重定向printf

楼主(2022-05-01):
把keil的直接复制过去,没成功啊
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是不是底层原理不一样?

网友B(2022-06-20):
重定向printf输出到串口输出的多种方法

网友C:
keil的C库是MicroLib, GCC的C库是NewLib,重定向函数不一样。
GCC的重定向函数是_write, 不过如果是用STM32CubeIDE新建工程的话,工程模板里实现了跟MicroLib一样的putchar里调用了_write函数。

网友D:
楼主可以搜一下用eclipse开发STM32的相关内容,用GCC的话,需要重定向的是_write()函数

网友E:
调用MDK微库(MicroLib)的方法

网友F:
intfputc(int ch, FILE* stream)此函数

网友G:
printf函数阻碍了程序的运行

网友H: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intfputc(int ch, FILE *f){ while((USART1->SR&0X40)==0);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网友I:
gcc不知道怎么冲映射

网友J:
使用的是microlib吗?

网友K:
这个使用keil可以重定向的。

网友L:
你看看studio的代码是怎么重定义的

网友M:
假设你使用STM32CbueIDE, 它也是基于GCC的。

main()前面加上下面代码:

/* USER CODE BEGIN PM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USER CODE END PM */

在用户代码里加上下面代码: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LPUART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另外,加上“stdio.h"头文件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