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无线连接的有效距离如何判断

楼主(2022-05-01):
目前项目中用到了串口转wifi模块

当前卡在了验证,就是如何判定连接的可靠性。

怎么规范通信过程中的有效距离,

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只能实测,或者测试下信号强度吧
首先无线就是不如有线可靠,
仅仅是方便,整齐

楼主:
只是应用中需要无线了
就是尽量不穿墙,距离尽量近一点

网友B(2022-06-14):
可以看是谁家的模块,要数据测试报告

网友C:
这个好像还没真这么研究过,不过一般按基础数据来说,可以估计有效距离

网友D:
你可以在空旷位置测一下,这样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E:
一般wifi可能至少10米以上吧

网友F:
没研究过,可以看看,一般用信号质量测试也行吧

网友G:
不好测试吧,不过可以通过实际自己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测试吧,不过可以通过实际自己测试,看看

确实不好确定,所以无线连接可靠性还是不好说,重要的信息交互,还是靠有线

网友H:
这个实际测试一下,不同距离有关系信号强度和稳定性。

网友I:
你可以看看信号质量,比如wifi的信号

网友J:
可靠性估计你得去实验室测试吧

网友K:
这个是不是通过测试信号强度然后转换一下距离呢

网友L:
有效距离你就正常空旷地方测试吧,不然好像也测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