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在线调试时提示“芯片无应答”

楼主(2022-05-01):
选择“ChipON硬件”调试方式,但在运行程序时,提示“芯片无应答”。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点“检查设备”,点了再编译调式就好了

网友B(2022-11-07):
引用 网友A:
没有点“检查设备”,点了再编译调式就好了

哪里有检查设备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