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4V转12V方案

楼主(2022-05-01):
请问大家24V转12V,目前找到的IC有(XL4013)(LM2596)(mp1584)这个三个IC都是要电感电路麻烦些,今天找到 (LM317)这个很简单用,请问用LM317做24V转12V负载电流是120MA可以24小时工作吗?

网友A:
没问题,加个散热器就行了。
或者直接最经典的7812也一样。散热器功率也就是2W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加个散热器就行了。
或者直接最经典的7812也一样。散热器功率也就是2W就够了。 ...

不是说这种三端线性稳压管,输入输出端压差最好控制在5V以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这种三端线性稳压管,输入输出端压差最好控制在5V以内吗?

只是建议值,datasheet没有这个要求,LM317要求输入电压至少比输出电压高2.5V才能正常工作,满足这个条件自然压差越小越好。

回到主题,发热量=(24-12)*0.12
TO-220封装的317不加散热片最大发热量1W,楼主对要加多大的散热片心里有数了吧?

网友C:
散热空间够用就用317还要考虑引脚散热不然时间长会虚焊,不够用就用DCDC至少发热量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建议值,datasheet没有这个要求,LM317要求输入电压至少比输出电压高2.5V才能正常工作,满足这个条件 ...

已经看到坛友的回复,非常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