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的非理想运放的计算

楼主(2022-05-02):
以sallen-key低通滤波器为例

列方程如下:

解方程得:

列反馈方程:

matlab解得非理想低通传递函数:
hs=Aol/((c1*c2*r1*r2 + Aol*c1*c2*r1*r2)*s^2 + (c1*r1 + c2*r1 + c2*r2 + Aol*c2*r1 + Aol*c2*r2)*s + Aol + 1)
其中Aol趋向无穷得理想有源低通的传递函数:
limit(hs,Aol,inf)
hs1=1/(c1*c2*r1*r2*s^2 + (c2*r1 + c2*r2)*s + 1)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3217954-1-1.html
其中网友给出的例子中的两级低通的第二级的参数如下:
r1=20.56k
r2=127.16k
c1=4.7n
c2=330p
运放为op297
带入非理想传递函数:
取f=1.5k

其中s=2*pi*f*i
查表运放的开环增益

1.5k频率下的增益为40db,相位差为90°
构建Aol(1.5k)=
解得:
输出=1.0322 - 0.7325i
输出的模=1.2657,相位差-35.3606°
出现了增益大于1的情况
经计算1.5k频率附近的增益都是大于1的,在波特图上表现波峰的情况。

楼主:
分析如下:
出现大于1的增益的情况,在相位相差90°的运放效果相同
分析了两个低通的理想运放传递函数求得第一级Q=0.54,第二级Q=1.31
根据二阶电路的特性,当Q=1/2为两个相同的极点,Q>1/2时,一对带虚数的根,Q<1/2,两个实根
想要得到平坦的响应,可选择二阶Butterworth Q取0.707

网友A:
太过专业,没有学过高数只能围观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过专业,没有学过高数只能围观了解一下。

我这个没有高深的东西吧。
都是多项式和复数计算。

网友B:
这是哪本书啊

楼主:
参考文献
1、反馈网络的电路矩阵,引用《电路》邱关源 第三章第六节
1、运放闭环回路的推导,引用《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七章 非理想运放方程的导出。
2、实际运放输出的计算,引用op297,lm358,ne5532的datasheet
3、计算过程全程matlab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