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16如何采用MCC生成WatchDog唤醒Sleep的代码?谢谢!

楼主(2022-05-02):
hd, ic, pi, pic16, tc

请教:
要求是MCU激活状态时,WatchDog当传统的看门狗;MCU休眠状态时,WatchDog用作唤醒。WatchDog用外部低频晶振。
下面的配置正确吗?
主频的选择:

WWDT配置:

谢谢!

网友A(2023-03-09):
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B:
你可以用官方的看门狗的例程的,直接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