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都是从boot开始的么

楼主(2022-05-02):
有小一个月了,感觉boot还没弄利索

求大神分享下学习经验

网友A:
差不多吧,没经验,就是慢慢跟着教程走

网友B:
是的,但是boot也不一定非要自己学,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行

网友C:
可以直接学会应用层就行了,没必要搞底层

网友D:
现在linux还是比较火热的,很好的一个行业

网友E:
你要是不着急,可以从0开始,但是要是为了出结果,还是不能直接从头开始

网友F:
没玩过boot。感觉boot好难

网友G:
这种东西就得通过项目历练,能好一些

网友H:
Boot是不是引导程序啊?

网友I:
其实也不必非要boot,你搞一下linux应用就行的

网友J:
Boot我觉得韦东山讲的还可以吧

网友K:
经验好像就是看教程,教程再配合项目去学习

网友L(2022-10-24):
引用 网友J:
Boot我觉得韦东山讲的还可以吧

有相关教学视频嘛。给个链接呗

网友M(2023-02-21):
Linux系统支持多种启动方式,可以从SD/EMMC、NAND Flash、Flash等启动。BOOT的处理过程是发生在芯片上电以后,芯片会根据BOOT_MODE的设置来选择BOOT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