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第一包数据有怪符号

楼主(2022-05-02):
每次上电的时候,第一包数据,总会有个怪符号,
从第二包开始,才正常

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事了,请问这是改从硬件解决还是从程序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此时系统时钟未稳定,第一包数据前加点延时呢

网友B:
有时候确实会这样,
一是检查供电,二是加个延时,让MCU状态稳定一些

楼主:
加延迟好像管用,暂时没有异常符号了

网友C:
之前用232转485模块

模块不供电,第一包数据就有怪符号,模块供电就没有

这个现象供你参考,是不是电源不稳造成的呢?

网友D:
那应该是软件逻辑上有bug。